[其他] 一个虚标66瓦的充电器

楼主(2021-12-24):
一个18瓦。一个40瓦,一个66瓦。其实电路都是差不多的。价钱也都差不多。至此为止,淘宝上的。三种比较流行的充电器。 拆解完毕。18瓦的不能快充,不能用。只能当一个慢速充用。40和66的可以当20瓦的快充用。至此折腾充电器告一段落。

网友:
买这种明显假的来拆真是有奉献精神

网友A:
为毛要买这种  论坛常撸的好几家都有裸板卖 一眼就能看到用料做工 几块钱买块板子套个壳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要买这种  论坛常撸的好几家都有裸板卖 一眼就能看到用料做工 几块钱买块板子套个壳不香吗 ...

确实不错。

网友B:
应该几款分别拆了拍照,这样像我们这些常逛请多多的有个参考

网友:
额定功率达到60瓦开关电源,至少开关变压器边长2个手指。网上有超高效电源zvs芯片解决方案,可以做小体积大功率,缺点恒压恒流控制部分成本高。

网友C:
会不会出现假120w充电器,用65w冒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出现假120w充电器,用65w冒充

会的,将就能用的一般虚标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几款分别拆了拍照,这样像我们这些常逛请多多的有个参考

其实都一个鸟样,只要快充连续电流达到续就行了。

网友:
正品华为的超级快充贵也是有道理的!半价甚至四分之一的价格想买个实标功率是不可能的,包括车充,号称超级快充40W车充手机能显示40W超级快充我试过,只有二十来瓦!直接退货!D  K牌的!

网友:
摊上买个vivo 经典18W快充很难吗?

网友:
那么花了多少钱呢?

网友:
这种东西一分钱一分货,通样的东西价格不可能相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