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6伏2安充电器,输出电流过小故障,如何修理

楼主(2021-12-24):
淘宝一块剪线充电器,12.6伏2安,到手后接220伏电,输出端电压开始只有8、9伏,一两秒后才能达到 12.6,接充电钻三串锂电池时,指示灯也等一两秒才能有绿变红,接一个小电机,只能开始转一下,不能一直转动,输出电流只有不到100ma,电流过小,求哪位高手分析故障,

网友:
这板子接电池红灯,过一阵后充满变绿灯,说明是变灯电路部分是好的,标称2A,但是检测到电流太小,求大神帮忙。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输入输出电容容量不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输入输出电容容量不足了。

一语中的

网友B:
也可能是检流电阻与反馈电路,或兼而有之。

网友C:
比锂电钻12.6v1a的好多了

楼主:
以前用的12.6v1a的充电器,速度太慢,发热严重,拍个剪线电源,看起来不错,却电流太小,最好是问题不大,能修好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锂电钻12.6v1a的好多了

电路板是双面板,是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检流电阻与反馈电路,或兼而有之。

请问具体是哪几个元器件负责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检流电阻与反馈电路,或兼而有之。

请问是不是那两个911电阻?

网友D:
扔过来我给你修

网友E:
这个做工还真不错,可以撸几个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扔过来我给你修

扔过去有点远啊!你教我修吧,授我以渔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做工还真不错,可以撸几个备用

邮资比价格贵。价格倒不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用的12.6v1a的充电器,速度太慢,发热严重,拍个剪线电源,看起来不错,却电流太小,最好是问题不大, ...

貌似出问题了,看看输出电容是不是没容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出问题了,看看输出电容是不是没容量了

谢谢,明天按你的办法折腾一下下

网友F:
换初级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初级小电容。

谢谢大师指点,明天检查一下,有结果回复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换初级小电容。

谢谢你给的解决方案,昨天换了初级小电容,故障依旧,还是那样,充电电流太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你给的解决方案,昨天换了初级小电容,故障依旧,还是那样,充电电流太小,谢谢。 ...

1,查初级芯片供电,就是小电容上的电压上升时间正常不。2,检查光耦。3,清洗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