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c放电2并4串的电池组怎么选保护板

楼主(2021-12-24):
性能参数:
额定电压:3.7V-4.2V
额定容量:2.2ah
放电倍率:100C (持续150-200A,瞬间400A)
充电倍率:1C(2.2A)
主体尺寸:70*60*7mm
电极尺寸:20*15mm
电极材质:负极(铜),正极(转镍)
内    阻:(绿色标签1.2毫欧内,黄色标签1毫欧内)

主要的用途是汽车应急启动和点焊兼顾,某宝几十块到几百块的保护板都看花眼了,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了,有经验的坛友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
这种东西放电不需要保护,开始放电到放电结束也就几秒钟的事情,也弄不了保护,只需要对充电进行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100C,两并最大400A,这么大电流保护电路最好和控制电路结合在一起,要不然效率损失不小

网友:
可以无保护放电,反正你也时间不长

网友:
放电估计也没得这么大电流的保护板,就充电保护了

网友:
这样规格的东西都是用放电不过板方案的,做法就是使用保护板放电线路控制大电流接触器或者用电器的控制开关

网友:
只做充电保护,放电可以加个300A保险丝

网友:
我自己做的就10Ah拆车动力电,三串也能用,放电不过板,XT60插头,怼车就两根2.5平方的单股铜线,反正又不是不能用,车上也没电瓶,也省得花钱买电瓶了。

网友:
现在的科技真可怕,这么一小块东西能输出几百W功率

网友:
咸鱼有100-800A的保护板卖,根据自己需求选择呗。我自己画了200A保护板,等下个月元器件到齐测试下。

网友:
小身材,大能量,电池容量决定了,只能使用在10秒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