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汽车启动电瓶换电动车电瓶

楼主(2021-12-24):
7年的面包车电瓶貌似出现了断格,停两天没电,充五分钟就能启动,电瓶车拆了五组电瓶,全鼓包,两组强一点,换上去试试,能用多久算多久,半年一年也是好的,扔也是浪费,发挥预热。单体32AH,两并,线有点小,汽油机平时一点就着,两秒不到

网友A:
储能型和启动型电解液硫酸浓度是不一样的,储能型的瞬间放不出那么大的电流。也无法承受大电流的充电电流,总结就是会坏的很快。

网友B:
这线有点细了吧,弄粗一些的铜线上去!

网友:
三种电瓶的不同之处:汽车(摩托,柴油车)电瓶因为要输出短时间大电流并且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极板少,且厚,允许大电流放电。
电动车电瓶,要求大电流,高续航,所以,极板多一些,厚度没有动力PB的厚,属于兼顾续航和大电流的折中产品,
太阳能蓄电池,讲究电流无所谓,但是得长续航,所以,极板最多,但是最薄,

网友C:
找几块电动车12v电瓶并联 注意好隔温 可以正常使用,经常在晚上看到类似改装,至少电动车电瓶比汽车电瓶贵 拿新的装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能型和启动型电解液硫酸浓度是不一样的,储能型的瞬间放不出那么大的电流。也无法承受大电流的充电电流, ...

本来就是要扔的,坏到不能用再说,买新的几百,用一个月是一个月,说不定一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线有点细了吧,弄粗一些的铜线上去!

时间短,距离短,两秒不到,没发热已经点着了,柴油机启动电流大。这个线短两秒40A没问题

网友D:
铅酸的随便整,坏了再换

网友E:
就怕路上坏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几块电动车12v电瓶并联 注意好隔温 可以正常使用,经常在晚上看到类似改装,至少电动车电瓶比汽车电瓶贵  ...

反正要报废的,扔了不如发挥预热,哪怕用两个月也是挣两个月,谁指望用多久,万一用一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的随便整,坏了再换

是的,本来要扔的还讲究什么,用一个月是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怕路上坏电瓶

能用多久算多久,以前没关钥匙亏电,28块钱叫个货拉拉搭电,优惠卷减10块,18块钱就解决了没电。突然要坏也没办法,新的也可能突发,这个用几个月算几个月

楼主:
用一天挣一天,万一一年呢,报废了再换磷酸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用多久算多久,以前没关钥匙亏电,28块钱叫个货拉拉搭电,优惠卷减10块,18块钱就解决了没电。突然要坏 ...

既然是面包车,没电了自己推发动啊,我轿车都可以自己推发动。

网友:
发挥余热再上岗。

网友F:
几个旧电瓶卖了换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面包车,没电了自己推发动啊,我轿车都可以自己推发动。

上次一点电都没有,油泵都没工作,推了下供不了油,搭电瓶瞬间来车。有一点电只要油泵转了就能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个旧电瓶卖了换一个新的

剩下的三个卖掉,这两个估计可以用一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一点电都没有,油泵都没工作,推了下供不了油,搭电瓶瞬间来车。有一点电只要油泵转了就能推着 ...

好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