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推荐个放大镜

楼主(2021-12-24):
求论坛朋友推荐个看芯片上的文字了放大镜,去文具店买了两个阅读放大镜真扯淡。

谁用这种东西给推荐一个,首先价格要便宜,用着也还可以的

初步想的是30左右的鉴定放大镜或60左右的电子显微镜,用过的说说意见,谢谢

网友A:
我是这样,补光,用手机照完,照片放大。

网友:
有掏耳朵摄像头神器,电脑手机可用。焦距不大,自带照明。我的好像10多块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补光,用手机照完,照片放大。

首先得的好手机吧,我拿近拍了对不了焦

网友:
自己买架子,7-45镜头,摄像头模组
大概500-800,效果没得说,远超上面的玩具级别的

网友:
这张基本上忽悠人的,如果确实要可以买带灯放大镜,或者电子显微镜,双目  ,3目的可以接电脑显示器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 ... ead.php?tid=2312771
只是自己看还是需要拍照?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放大倍数不多,但是清晰,还便宜,我买的时候才25还包邮

这是我在老站发的

网友:
如果不需要拍照的话,建议去找找修手表用的那种单眼放大镜,我是买修表套装里带了一个,挺不错的,还可以卡头上不妨碍维修。

网友:
你发的图片里的都是忽悠人的,,  5X 能吹成500X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得的好手机吧,我拿近拍了对不了焦

我离近拍也模糊,得还远点还得有光,我的手机是荣耀8X,也不是啥好手机。

网友:
网上有卖二手工业相机的,几百元吧,可以接VGA  HDMI显示器的

网友:
简单玩玩就随便买,便宜就行。甚至手机微距+闪光灯都可以拍的清清楚楚;
以后有精密电路板维修打算的,非常建议双目三目体式显微镜,7~45连续变倍的,光学结构十分可靠,清晰度很高  值得推荐

网友:
我都是用手机摄像头,光线好都能看清,不行就拿个手电补光。

网友:
看字至少10倍放大镜,买上海旭华P1050-1型

网友:
两种我都有,效果都不咋地,还是N年前300淘的VGA摄像头加长镜头那种,还是一部到位小黄鱼找维修用的放大镜吧,

网友B:
貌似我是随便一拍也清楚,我记得我原来的手机更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我是随便一拍也清楚,我记得我原来的手机更清楚

那是本来就清除,要是字淡一点的还是要带放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本来就清除,要是字淡一点的还是要带放大的。

我还有个放大台灯,专门拿来维修用,就是那种926台灯,现在估计都没有卖的了,那个时候非常便宜才30,灯盘带两个放大镜,一个10倍(小的),1个5倍

网友:
用显微镜目镜一步到位,缺点前后焦距太短,楼主电子显微镜前焦距较长,留出操作空间。我的数码显微镜,用运动相机改16毫米镜头DIY的,可惜自己显示器dvi早期接口,买的视频转接器不兼容运动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