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 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1-12-24):
基于分流器的电压电流表,可以测量电压、充电电流或者放电电流、功率、温度等,通过设置参数也可以进行AH   WH的计算。最高电压可以测到120V      电流值根据分流器类型分为100A  200A  300A   500A
1.8寸的LCD液晶显示屏,字体大,数据清晰,断电数据可以保存,通过外接供电还能控制继电器的通断,或者连接蜂鸣器进行报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