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路由器无线漫游不断线重连的方法

楼主(2021-12-24):
贴子已经发在恩山了,我是恩山最早折腾老毛子KVR的,也在这里发下。先下结论:对于非开源MT76驱动的固件。只需要同样的SSID密码和加密方式,固件启用ralinkiappd,不需启用kvr,漫游便不会断线重连。

原因:观察驱动日志可以发现,断线重连的实际情况是漫游过来后部分设备已经连上,但路由器会将这些设备断开后再让其重新连接(可能是安全策略,而且与手机本身有关,有的手机并不会断线重连) 而通过启用MTK SDK里的RALINKIAPPD这一软件包,客户端加入后,它会将客户端信息广播到整个局域网内(前提是路由器的本身ip在同一网段),这时候漫游就不会断线重连了。理论上7612这种无线驱动缺失kvr的芯片,只要启用mtkiappd,漫游也不会断线重连。

因此对于老毛子固件,只要源码里有ralinkiappd,不管你是什么无线芯片,只要设置同样的ssid密码和加密方式便能成功漫游,不会断线重连。

楼主:
另外关于漫游切换这一问题,个人查过一些文档,是否切换完全取决于手机,例如iphone是在信号低于-65dbm(记不太清,之前mtk文档写的)开始扫描。不同厂商这一阈值设定不一样,所以不同品牌手机在漫游这方面差异挺大。ralinkiappd对于漫游的作业主要在于802.11f协议,相关文档:https://doc88.com/p-6691789965327.html

802.11f协议实现的部分内容:
1.当 STA (手机客户端)尝试连接新 AP 时,新 AP 会把 STA 信息广播到局域网,旧 AP 收到消息后会把 STA 的之前信息发给新 AP ,帮助新 AP 重建用户环境,
2.旧 AP 断掉与 STA 的连接
3.新 AP 收到旧 AP 的消息后,会以 STA 的 MAC 地址作为源地址发一个广播帧,更新局域网内二层设备(如交换机)的转发表。

网友A:
有哪些第三方编译的包支持?
还是需要自己下载源码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哪些第三方编译的包支持?
还是需要自己下载源码编译?

我改过的源码 https://github.com/padavanonly/rt-n56u
没有现成固件,需要编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改过的源码 https://github.com/padavanonly/rt-n56u
没有现成固件,需要编译

可以在线编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线编译吗

当然可以

网友C:
ralinkiappd在哪个地方弄?7612的你弄了吗?
我是启用了7612/7620的KR(不支持V)实现的漫游。
7603支持也支持KVR,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固件集成KVR后就会导致不稳定。
7612/7620/7603开启KVR的方法可以参考我K1/K2/中兴E8820S里的修改
https://github.com/sunnygu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linkiappd在哪个地方弄?7612的你弄了吗?
我是启用了7612/7620的KR(不支持V)实现的漫游。
7603支持也支 ...

我改的那个ralinkiappd应该是所有的机型都生效吧。不过因为无线接口重启后iapp也要重启才能生效,所以还改了下驱动文件,中继重启后也会重启iapp。重启iapp这个只改了7615和7915的驱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