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音箱喇叭的问题

楼主(2021-12-24):
扬声器有欧姆数一般是4-8Ω,我如果串联一个相同阻值的纯电阻,这样输出功率就会较小,但在功放输出来看负载的电感成分减小,不同频率下阻值更趋于平坦,这样是不是功放失真也会减小?各频段下响度更一致?那么Hifi玄学中的音响线就不是越粗电阻越低越好了,所以有用晾衣服架的铁线比发烧线更好的说法?

网友:
失真,响度一致等是音响指标之一无法单独强调。
就像找媳妇不要只看脸,身高体重三围比例健康性格脾气习惯气味皮肤毛发都考虑一下吧。

网友:
信噪比差了,以相同输出功率计算,效果只会更差

网友:
那不叫欧姆数,叫阻抗,百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