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2.4g无线mini键鼠功能详解,研究一下电路结构,介绍改锂电方法(更新双.....

楼主(2021-12-24):
家里智能电视遥控器那个单调的简易功能遥控器,对于安卓电视来说功能单一是不能满足操控需求的,例如一些app就必须用鼠标来操作,而鼠标又必须有个桌子放置使用,而各类安卓空鼠操控也是非常蹩手,功能也是比较单一,轨迹球又太贵,功能也同样单一,于是撸了一个无线mini键鼠,功能上操控性上完全满足我的需求,也可以用来操控各类安卓或win小型设备,售价也比较低廉。

这个模样的有很多种配置,带灯的 不带灯的  三色的 七色的 干电池的 锂电池的 跑马灯的  等等很多配置,根据需求我选择干电池七色背光款(主要比锂电款便宜个5,6块钱)。红包后15块左右到手

到手一个破盒子

也没个牌子,都是洋文

所谓的说明书也都是洋文,光是洋文也就罢了,然而细节功能介绍一概没有,参数也是胡写一通。

也是只能自己研究后介绍给坛友了,有三个灯,这三个灯的功能说明书只字未提。

分别说一下,最左面蓝色 开机后常亮指示电源,电池电压低于2v慢闪代表低电(如果干电池款3v供电),按休眠键后快闪20秒进入休眠状态。
中间的充电指示(干电池款会阉割这个led),因此不能点亮。 锂电款会指示充电
最右面连接和触控反馈,开机如果接收器没插入设备或者没检测到会慢闪黄灯,连接正常则会熄灭。 触摸或按下任意键会同步亮黄灯指示。
支持多按键组合

反面

侧面开关和充电接口(电池款就是摆设)

下面触摸板功能介绍,上面印了几个示意图标,实际上3指和2指一个效果。
单击触摸板就是鼠标左键,双击按住就是拖拽(win和安卓可以拖动图标,安卓可以滑屏)
双指点按就是鼠标右键
侧面红框滑动就是滚轮。

各种背光颜色展示(七色背光切换后面有介绍)

滚轮键也可以双指滑动代替(不局限在最右侧)

物理鼠标键提供了两组,可以更方便的操控,例如长距离拖拽可以按住物理左键再滑动触摸板。
鼠标右键一些安卓可直接作为“返回”键使用(根据不同手机系统会有差别)

左右上方多媒体和方向键,可以用来操控win或安卓的各种播放器,右侧方向键可以操控智能电视图标移动或者换台等等操作,很方便。
播放暂停键长按 短按 单击 双击 三击 可以实现各种快捷功能(详细可看图片标注),ok键也可以控制相机快门。

搜索键可直接启动安卓默认浏览器搜索框,桌面状态可进入桌面搜索。右侧主页键等效安卓的''主页''物理按键,支持短按长按操控,长按可以唤醒语音助手实现更多功能(需手机设置主页键长按唤醒),如果安装了绿色守护之类的app可以长按直接锁屏,一些安卓射击竞速类 游戏也可直接方向键操控。

fn+f2切换三色背光,只红绿蓝三色和关,按住fn滑动触摸板底部可以切换七色背光(就是三个颜色的不同叠加)
fn+f1强制进入休眠状态,按下后关闭射频信号,此时不能操控,蓝led快速闪烁20秒进入休眠状态(此时功耗ua级别),休眠后蓝led关闭,按任意键或开关电源后恢复。
背光开启后15秒自动熄灭,检测到按键后自动点亮,4分钟以上无操作自动进入休眠模式,按键后唤醒。

fn+f8开关触摸板,fn+空格 切换鼠标灵敏度。各种组合按键普通键盘能实现的功能都能实现。例如alt+f4关闭窗口,win+x  u u 关机(win10) win+x u r 重启 等等。

电池款没有锂电池座(锂电用的bl 5c电池),下方两节7号电池,可以普通电池也可以镍氢镍铬(由于内部升压,最低工作电压0.9v)电池款低于2v低电指示。

拆开面板

外框,做工还凑合,和售价相符。

半透明按键,如果选择无灯款将是黑色不透明按键。

锅仔片,手感不能和硅胶按键膜去比。黑色塑料片就是鼠标面板手感比较粗糙

后壳,里面空间比较大,可以有很多修改空间。

主板反面,干电池和锂电池输入短路,也就是选择锂电就不能再放入干电池(其实商家锂电款已经去除干电池弹簧)右上角天线

一个小开关,经过测量发现干电池会用一颗3.3v升压ic,锂电会用一颗3.3v的降压ic,两个ic输出相连。

我买的电池款所以阉割了3.3v降压ic,当然由于输入输出通道共用所以这两路不能同时存在(除非修改电路后)
如果改锂电需要摘除电感和升压ic(或割断焊盘),空位补上一颗3.3v低功耗ldo,根据实际功耗合适型号已经找好,焊上就行。

触摸板采用pcb电容阵列,由于xy轴数量较少密度分辨率不够,因此慢慢滑动时会有慢速突然变快的阶梯感,这是由于两个相邻的阵列直接空隙较大,手指滑动到空隙会感应不到触摸,等手指继续移动到下一个阵列又感应到触摸信号,因此会有一个较大的越阶感。所以只适合影音娱乐网页浏览等对鼠标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触摸板的感应灵敏度也较低。

反面过孔连接

主控,这个查不到资料,红色已经标记出所有空位元件功用和型号,查找数据手册根据典型应用补上阻容就能实现充电功能,改锂电需要把低电检测电阻下拉分压空位补上一颗电阻,阻值可以根据具体要求来实验得出,3.4v是个合适的低电报警阈值(3.3v供电+0.1v的ldo压差)。黄颜色标记是被阉割的mic电路,壳子上也有对应槽位和开孔,感觉没用没有深入研究。

电池款阉割了充电指示,改锂电需要增加一颗led和一颗限流,限流阻值根据充电ic手册得出。
最下面三颗背光驱动管,调整集电极电阻可以改变亮度(我觉得有点过亮)。

下面是功耗测试,开机连接后灭灯后的功耗。休眠后为零(实际还存在ldo或升压ic的静态电流)

3v 全白背光,最费电的组合。三颗红绿蓝全亮

纯绿比较小

青色(双灯)

最低1v仍能正常工作(低电闪烁)。最低电压下电流是比较大的
青色

连电脑有动静,但是显示不能识别的设备,发现设备没合适驱动,我也懒得继续折腾研究。

先这些,有补充再添加。

更新双供电改造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1893-1-1.html

网友A:
那个,触摸板居然支持多点触控?!我以前有个只有单点,右键就是长按

网友B:
这氛围灯真骚气多少钱便宜就去撸一个显摆显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触摸板居然支持多点触控?!我以前有个只有单点,右键就是长按

三点触摸~

网友C:
玩出花来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氛围灯真骚气多少钱便宜就去撸一个显摆显摆

20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出花来了哈哈哈

挺便宜的撸个玩儿~

网友D:
这键盘看着就拉风骚气,要求球球增加小键盘方便输入数字

网友E:
不错,很小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键盘看着就拉风骚气,要求球球增加小键盘方便输入数字

呃。。。这个木地方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很小巧啊

我觉得挺实用~

网友F:
每次大婶的帖子都很技术,所以我都是后来慢慢看。因为在外边所以静不下心来,

网友:
这玩具挺不错的

网友:
太一专业了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次大婶的帖子都很技术,所以我都是后来慢慢看。因为在外边所以静不下心来, ...

谢谢支持~

楼主:
感觉还行~

网友G:
在志鑫家8元撸了一个,用的是BL-5C电池!但感觉没有老王家的好用,老王是传统遥控器外观的2.4G遥控!冬天手缩在被窝就能很好的操控,这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志鑫家8元撸了一个,用的是BL-5C电池!但感觉没有老王家的好用,老王是传统遥控器外观的2.4G遥控!冬天手 ...

老王家是哪家?

网友:
面积有点小,感觉很容易误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王家是哪家?

隔壁论坛老王,跟老五,老兰一样都是卖些电子垃圾跟库存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