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锋驭车维修变速箱油散热器管漏油

楼主(2021-12-24):
以前就发现变速箱油散热器油管漏油,油管缝隙处常常泛着油光,完美主义的我绝对不能忍。担心拆管子的时候喷油,正好这次买了CVT油,你敢喷油,我就给你加回去。。。
先准备工具:

上一个官方手册截图:这个变速器以前被我爸开出去修过。刚看维修手册,感觉变速箱的卡箍都不是原装的(原装是钢圈,现在的是抱箍)这些无良的修车厂,连卡箍也偷换我的。

拆除进气管,方便看到下面的冷却器:

已经拆除了一个卡扣: 我原本以为这个管子会比较紧,结果很松嘛,摇晃可以见缝隙。再看看以前的卡箍,塑料管就刚好停在凸起的地方,塑料管并没有深入,这种安装不正确吧??

两个卡扣都拆了,塑料管和散热器都没有喷油,静如止水,连一滴都没有测漏。。。这个油管可以接循环机进行换油,很多人说CVT不用循环机,我准备自己拆油底壳换CVT油。

上WD40,顺带清洁卡箍和散热器油嘴:

根据油管凸起,在油管上做好标记。凭空想象:2个卡箍应该卡在油管的2个凸起之间吧。

安装完毕:我自己安装的塑料管插入得很到位。再看看以前的塑料管位置,塑料管就刚好停在第二个凸起的地方,塑料管并没有深入,这种安装不正确吧??

慢慢悠悠,拆解+清洁+安装+测试,花了50分钟。慢节奏的修车还不错,不会觉得太累。

END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 很强

网友A:
不是,楼主拆的这个好像不是油管,这个应该是冷却液进入变速箱热交换器的管,变速箱凸出来那个四方形的应该是热交换器,变速箱油在热交换器内部完成散热,所以那个管口看到有绿色结垢的应该是冷却液的结垢吧,如果图片没看错,楼主修的那个管跟前面大一点的管是连接丁字口的,那个应该是冷却液循环管。一般车的内部的有油流通的管不会使用橡胶管的。而且更何况我看过1.6cvt带独立油冷的就日产,但是日产带油冷反而cvt暴毙的越多。我三菱的那个cvt变速箱2.0的发动机,2驱的都是这种热交换器,只有四驱才有独立油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楼主拆的这个好像不是油管,这个应该是冷却液进入变速箱热交换器的管,变速箱凸出来那个四方 ...

我的就是4驱型的,这个突出的四方形盒子,2根连接冷却液,2根CVT油连接到车头的独立冷却器。锋驭变速箱就是和(日产骐达1.6)变速箱一样的。

网友B:
人胆大,这是跟这个车卯上了啊,本来一个冷门的车,最近论坛经常都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胆大,这是跟这个车卯上了啊,本来一个冷门的车,最近论坛经常都是这个。 ...

谁叫各位前辈发帖不积极呢
后面我还准备拆前脸,清洗散热器,修补洗涤液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楼主拆的这个好像不是油管,这个应该是冷却液进入变速箱热交换器的管,变速箱凸出来那个四方 ...

这个应该就是给变速箱油散热的.老奇骏没有,科雷傲有.科雷傲是里面一个纸滤芯.换的时候会流一些防冻液和变速箱油,换完需要补充.我看到的奇骏挺多加装变速箱油散热器的.但是带油冷影响cvt寿命的还没看到郭

网友:
这个我之前拆换纸滤芯的时候,会流掉很多防冻液和部分变速箱油,装完需要补充的.不知道你这个里面有没有滤芯.建议你检查一下防冻液和变速箱油液面够不够.
奇骏的科雷傲的现在在改防倾杆的底座,从塑料的改成金属的,剧说开起来更稳定.
还有进气道排气管加装幽灵进排气的,说能改善动力,降低cvt负载.
还有换变速箱油的,三菱J1的粘度要大于日产的,改善加速不顺畅和油耗大.网上有换路博加的,全合成说性能最好,改善震颤.
元宝梁的胶套也从橡胶改成聚氨酯的了.这个我换了,感觉更颠簸一些.
民间改装大把大把,lz继续哈哈

网友:
这种卡口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