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阿里斯顿 烤箱 温控 问题

楼主(2021-12-24):
  家里有个阿里斯顿烤箱,因为是很多年前的,没有数字显示,  这个温控是机械的,不能独立控制上下温度, 也不知道温控是否准确的,,,想问问,这个 如果改,  是用一个控制器还是改2个控制器呢,,,,,就是改成数字控制上下火,,,,,,现在是可以单独上火或者上下火一起,加热风,,,,

网友A:
老机械温控没问题的话 ,建议不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械温控没问题的话 ,建议不要折腾。

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温差多少。 有个数字看着可能可靠些

网友:
烤箱温度就是个大概 想显示温度装个烤箱温度计

网友B:
机械温控上的型号会标有温度,仔细找找
改可以调节温度的数字显示的温控当然可以,热电偶加温控器,配套有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温控上的型号会标有温度,仔细找找
改可以调节温度的数字显示的温控当然可以,热电偶加温控器,配套有 ...

现在就是纠结于用一个控制器还是两个控制器,原来是一个机械控制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纠结于用一个控制器还是两个控制器,原来是一个机械控制器

一个能搞定的,为什么要用两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能搞定的,为什么要用两个呢

两个上下独立控制发热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上下独立控制发热管

哦,独立控制,那是要两个的

网友C:
坛里有兄弟不是改过吗?你找找看,小烤箱机械控温改pid控制,成本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里有兄弟不是改过吗?你找找看,小烤箱机械控温改pid控制,成本不大。

我知道成本不高,我不是纠结于成本,是单控制器和双控制器,哪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成本不高,我不是纠结于成本,是单控制器和双控制器,哪种好用

反正都是钻孔,一个孔也是孔,2个孔也是孔。还是双吧。换掉机械控制器,不就是为了温度准确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温差多少。 有个数字看着可能可靠些

可以弄个数字温度显示。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