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富士通S936大船货,300块值不值❓❓

楼主(2021-12-24):
去年便宜淘的富士通S936大船货,300块值不值❓❓
六代酷睿赛扬3955U处理器,板载4GB DDR4 - 2133 MHz,128GB三星SSD固态,13.3寸IPS屏幕1920×1080三星屏幕,光驱位留空(可扩展)重量轻。
今天拆机换SSD,ATP工控盘美国ATP企业级380GB,KEMET钽电容阵列掉电保护,这一片工控盘就两百九了,差不多抵这台S936的钱了。

网友A:
走的satat通道还是pcie

网友:
300块拿来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真便宜,我买的贵了

网友:
哪里还有船好上?

网友:
怎么上车的啊

网友:
昨天一个1065g7 8+512 1200没入手后悔死了

网友B:
日文键盘实在太恶心了,键位不适用

网友C:
这个散热器有点骚啊
硅晶盖一半???

网友:
经鉴定,撸主是来拉仇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散热器有点骚啊
硅晶盖一半???

可能是盖的CPU,另一半是GPU或者桥...

网友:
还可以,就是CPU弱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的satat通道还是pcie

SATA。
一些服务器SSD、工作站SSD、工控SSD……主要优势不是绝对的读写性能,而是极为稳定的读写离散度,而且精选的耐热耐寒冷的eMLC颗粒相对来说也比消费级的TLC颗粒寿命更长好几倍。

网友:
自用血亏cpu太差了,内存也小,捡这种本子cpu至少是7代的低压u,内存8g及以上。拿去送小孩看网课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文键盘实在太恶心了,键位不适用

日语键盘还行,只是要折腾一下,大回车键还是很香的

网友:
比我的划算,我买了个8470p打孔机含8G的内存要我320大洋,屏幕还能上高清的 又花了60大洋淘了个屏幕。

网友:
你们都是在这个论坛里找到的船票吗

网友:
真便宜啊,拿来上网还是可以的

网友:
笔记本电脑DIY潜力小,大多数光驱位改硬盘,运气好升级运存条。收旧的台式机比较好,运气好可以开机进系统,运气差得到运存条或亮机卡,万一自己电脑出问题先换旧配件尝试点亮。

网友:
哪里买的到,有兴趣要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