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的天线应该怎么接?

楼主(2021-12-24):
笔记本的无线网卡,会突然找不到网络,打开看标着1的天线接在AUX上面,标着2的天线接在MAIN上面,这是不是接反了啊?

网友:
正对着插槽,左黑右白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快捷键关了 开关来回开几下 ,那两根线随便接都可以正常上网  ……

一般是黑线灰线接到一个 ……

网友:
双频的网卡吧,天线接错就没有信号的

网友:
一个主集天线与分集天线,,怎么接都可以上网,,前提是连接好

网友A:
1 2不区分的。。。
一般是会自动切换的。。。
如果无线网卡比较水,大厂一般一根天线包起来只插一根。。。
可以交换试试。

搜不到信号可以用手机进无线路由器把信道设置到固定11信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2不区分的。。。
一般是会自动切换的。。。
如果无线网卡比较水,大厂一般一根天线包起来只插一根。。。

11 信道很多人在用  3 5 8 9  用的人少  ……

网友:
换过来看看就知道了啊,还有面板是开关是不是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