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米家智能小饭煲1.6L

楼主(2021-12-24):
拆米家小饭煲
百度了一下,好似还没看到有拆这个小饭煲的
使用感受:小巧不占地,做工还不错,我们2大2小孩,足够我们的饭量使用。

借了几张官网图,比较好看,呵呵

网友:
貌似未做3防处理

网友A:
千万别进水,小孩请远离,漏电非常危险,哪一小厂代工的产品

网友:
小米最便宜的一款了,上次买空调送了个这个

网友:
小米喜欢用黑色板子

网友:
电路板上是啥?春米?

网友:
还是喜欢用象印的电饭煲,其他都不习惯了。

网友B:
wifi模块用的是哪个?

网友:
米家的hi电饭煲很好用,我用了一年就风扇声音大,别的都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fi模块用的是哪个?

这款没有WiFi模块,不能联网

网友:
看着还干净。我有一个故障代码。。。

网友:
那种黄方块电容最好换一只松下的聚酯电容,涉及到供电,要稳定,国产的2年估计就差不多了,容量变小,各种控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模块用的是哪个?

wifi模块,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没有WiFi模块,不能联网

wifi模块,有的

网友:
看错了,我还以为是C1那款呢

网友:
楼主新买的就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进水,小孩请远离,漏电非常危险,哪一小厂代工的产品

电饭煲进什么水??泡水里煮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进水,小孩请远离,漏电非常危险,哪一小厂代工的产品

魔怔了?哪个电器进水了对小孩不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饭煲进什么水??泡水里煮饭?????

那个人魔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