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09求助怎么量产,被玩坏了,双击提示插入磁碟

楼主(2021-12-24):
求助量产方法,现在插上电脑只有盘符,双击提示插入磁碟;

网友A:
找对应工具量产就行了,这个主控没坑
渣士顿的盘用工具一般都能直接量产
还有这主控越来越缩了,我之前买的U盘还是48脚的2309

网友:
到底是07还是09呢,

楼主:
感觉07和09通用,我刷了0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对应工具量产就行了,这个主控没坑
渣士顿的盘用工具一般都能直接量产
还有这主控越来越缩了,我之前买的 ...

我还有一个48脚的也变砖了,没办法识别了,有办法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