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能单手换锯片么

楼主(2021-12-24):
角磨机能单手换锯片么

网友:
有,现在有X-lock磨片。

网友A:
这个看你能力了,有的给三只手都不会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能力了,有的给三只手都不会换

后面的按钮没法卡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的按钮没法卡主

可以用JJ顶住

网友:
最佳神评给你了

网友:
可以这样换片,我有一台,就是这样用的,但是千万不要换锯木头的锯片,我身边的朋友因为这样费了一只手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的按钮没法卡主

放地上找个东西顶住按钮,用脚踩住角磨机,就能单手换了

网友:
看你螺丝拧的紧不紧了

网友:
可以放在地上,用一只脚把角磨机踩住,另外一只脚的脚拇指把按钮顶住,然后一只手就可以换了。

网友:
一般不是太紧的,主轴锁都不用按,从墙上顺着转的方向猛蹭一下就松了

网友:
我们这一般换片用大力钳,不用那个扳手,大力钳夹好,按住锁,地上敲一下

网友:
单手肯定能换的。

网友:
可以,就是有点费锯片,左手食指按住锁钮,其余手指握住机身,找个台阶,从上往下拿锯片边缘去磕,右手的话就要从下往上磕了

网友:
觉得这个比单手开法拉利容易多了

网友:
拔掉电源插头,才能换

网友:
有快换片 很简单

网友:
是不是角磨机装了木锯片所以只剩单手了

网友:
可以练习用寸劲,功夫深了之后,手一抖就松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