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WR941N V6 换固态电容 讯号变稳定

楼主(2021-12-24):
看见就换个试试 原来测试 讯号在 47 - 53 之间 小儿多动症 ,一台全新的 稳定在 48 49,换过之后 只要有用网络 讯号稳定在 45   空闲时候 49 , 华硕N18U 永远 45  极少看见变动 ……

不用空心针 新电容压在两个孔里 烙铁顶着反面位置 加热一下就穿过去  来回折 天线外面好像挂了一根  剥皮加焊  ……

这货用电量很小 2.4W,华硕N18U  6.5W , 还有6台941N V6  以后都换成固态 , 闲的 买固态一百块大洋 哈哈    ……

网友:
固态不见得性能一定比电解好...

网友:
我的早就全换成固态了,一劳永逸。

网友A:
量量电容的内阻和衰减再决定啊。我以前看见鼓包了就换。现在量量性能才决定。有时候买新的还不如微鼓的性能好。

网友B:
我就想不明白他家的天线弄成ipx就不香吗?
我的WDR6500上面一半儿是焊的,一半儿带座,精神分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量电容的内阻和衰减再决定啊。我以前看见鼓包了就换。现在量量性能才决定。有时候买新的还不如微鼓的性能 ...

大哥  量都不要量 直接换  原货无名小厂 ,何况换的是日本日化的固态 台系的都没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不明白他家的天线弄成ipx就不香吗?
我的WDR6500上面一半儿是焊的,一半儿带座,精神分裂了吧? ...

很烦人  板子来回翻动 容易断了 ,卡口直接拿下来 方便 ……

楼主:
无线信道  3 5 8 9 用的人少, 高端一点路由器基本都是自动选择这几个  ……

楼主:
两组电容  都是第一个温度低  第二个高 1 度 ……

CPU 上面那两排 黑东西 一排 6个 一排 4个  温度最高 33 度  比室温高 19 度,正常 这些电子产品一般是比室温高 15 度  ……

网友C:
咸鱼的买了一堆 。目前手里的库存  日化16v/270,200个25包。立隆25v/680  36  200个 。黑金刚KZE 16/2200  300g个  35.

网友D:
941太老了,百兆网口的老货了。关键这信号也不怎么样。
还有就是真没必要太追求固态电容,你这固态电容比这路由器值钱。我刚把K2(也是百兆的老货,不过信号好,用来中继的)的电容换了,换上去的是几分钱一颗的台系电解电容,现在手机在路由器边上的信号能到-10以下。手机直接放路由器上是-1或者0

网友:
这货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刷了OP系统后带机量跟信号都很猛,可惜就是没5g信号,不然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自己好像还有几个在吃灰,看来最后还是当废品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941太老了,百兆网口的老货了。关键这信号也不怎么样。
还有就是真没必要太追求固态电容,你这固态电容比这 ...

  是的 ,就是闲蛋疼  都是箱子翻出来的 ,一直使用 2.4  无线跑满 100M 觉得很好 ……

这货虽然老点  但是 乡下 20M 光电  跑的可以 ,信号这个 不好说 乡下 100米远刷视频 很顺 ……

网友:
这货很老了,好像有十来年?

网友:
WR941N的信号没的说  就是 不支持5G和千兆 现在拿出来用很鸡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咸鱼的买了一堆 。目前手里的库存  日化16v/270,200个25包。立隆25v/680  36  200个 。黑金刚KZE 16/2200  ...

价格不错,有没有车了

网友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1674-1-1.html
看我换的钽电容,,还有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1674-1-1.html
看我换的钽电容,,还有测试呢

  膜拜  我干个粗活还凑合 ……

网友:
引用 楼主:
膜拜  我干个粗活还凑合 ……

总结:换合适的电容的确有提升,但是不宜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