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固态电容验真假

楼主(2021-12-24):
不知真假先买了3个,用表测试ESR值0.3~0.4很低不像假的,最后还是不放心拆开为证

网友A:
能否继续拆下去,看看是不是黑色的粉末?

网友:
支持继续往下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继续拆下去,看看是不是黑色的粉末?

已经扔了没有继续拆的必要,首先里面是黑的没有一点电解液,闻了闻也没有电解液刺鼻的味,百分百确定是纯固态电容

网友B:
固态电容和黄色的旦电容,那种好?

网友C:
如果就这样裸跑使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就这样裸跑使用会不会有问题

支持你试试

网友D:
外壳都拆了都不继续破坏。让看的人意犹未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壳都拆了都不继续破坏。让看的人意犹未尽。

差评,不给M币

网友:
其实这种国产一般还是真的,还是要相信,

网友E:
这是我剪断的固态电容,可以看到横截面一样,都没有液体。小的是充电头上拆下的断脚电容,大的是TB买来的,为了验明正身,牺牲了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和黄色的旦电容,那种好?

当然是钽电容好了

网友G:
楼主,你的这个表哪里还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钽电容好了

也不是绝对,看用到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这个表哪里还有卖的?

TB和PDD都有卖,搜ESR晶体管测试仪,有成品和散件根据自己喜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剪断的固态电容,可以看到横截面一样,都没有液体。小的是充电头上拆下的断脚电容,大的是TB买来的, ...

虽破费了点,还是拆开更准确

网友:
修手机头子裸板买了点 不贵 真假无所谓了 换上能用就行

网友H:
淘宝天猫卖这个固态的都是真的几毛钱一颗全部是国产固态电容参数一般,大牌子的一分钱一分货不必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天猫卖这个固态的都是真的几毛钱一颗全部是国产固态电容参数一般,大牌子的一分钱一分货不必纠结 ...

太便宜没敢买,我这个1.1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