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烘干机风速不正常维修记录

楼主(2021-12-24):
家里一台烘干机出风变慢,拆开研究一下

里面结构十分简单,大致可分为发热,出风以及定时三部分,火线经过开关即定时器,然后到小电路板变成两路,一路经过温度保险给两组发热丝供电。另外一路经过变压器出来交流12v,4个二极管桥式整流后接了一个25v1000uF的电容滤波,然后接了一个12v风扇出风,同时接了一个经过1K限流电阻的LED灯在定时器旋钮作为电源指示灯。
故障现象是刚插电是风扇可以全速,几秒后就变得很慢几乎快停了,测量电容容量正常,空载电压接近17v,判断是应该是风扇坏了。网上买了个风扇,换了就好,旧的拆开看看,只有一个477a的霍尔元件,也许是它坏了吧

网友A:
去年也坏了1个,温度上不去了,怀疑是发热片坏了,没救,直接扔了再买一个。

网友:
风扇前加个7812

网友B:
估计是大于100摄氏度PTC发热片,有热膨胀应力问题,最后内部断裂开路。我网购包邮热熔胶工具,两三月不能用了,拆开是PTC角料有烧暗痕迹,先打火机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也坏了1个,温度上不去了,怀疑是发热片坏了,没救,直接扔了再买一个。 ...

有这个可能,不过发热片网上也有配件,另外保险如果坏了也会不发热

楼主:
不用7812,换个新风扇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大于100摄氏度PTC发热片,有热膨胀应力问题,最后内部断裂开路。我网购包邮热熔胶工具,两三月不能用 ...

我的故障是因为风扇坏了,发热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