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机没声音输出

楼主(2021-12-24):
装的W10系统,用的无线网卡,只能装W10系统,外接蓝牙音响功能正常,就是前后音频接口没有声音,一插上耳机就有很严重的噪音,换了3个耳机都是这样,声卡驱动也按照最新的装好了

网友:
如果驱动啥的都没问题,硬件也没问题,那就是没问题,试试插头不要全部插进去,看看是不是一个有声音。

网友:
喜欢折腾就想办法确定板载声卡是否坏了,没坏继续折腾驱动?没时间就USB声卡十几元解决问题,没准效果略好。

网友A:
把主板前置音频线拔掉,接后面看看声音是否正常,WIN10下,声卡一般不需要驱动,系统自带的驱动也能发出正常的声音

网友:
不会是插错了孔了吧,如果孔没插错,试试把麦克风声音音量静音处理一下。

网友B:
多半是驱动的问题。
俺装WIN10,遇到过一个没声音,遇到过一个没网络,
都是折腾驱动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前置音频线拔掉,接后面看看声音是否正常,WIN10下,声卡一般不需要驱动,系统自带的驱动也能发出正 ...

试过了,排除这个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驱动的问题。
俺装WIN10,遇到过一个没声音,遇到过一个没网络,
都是折腾驱动解决的。 ...

试过两个W10版本了,还是不行

网友C:
BIOS里面的模式选择的也正确?以前有AC97和HDAudio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里面的模式选择的也正确?以前有AC97和HDAudio的选项。

不是一点声音也没有,是插上耳机就是沙沙响的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两个W10版本了,还是不行

卸了驱动再重装。
不行就换旧一点的驱动,
再不行再换更旧的

网友D:
遇到过个主板装win根本识别不到声卡,但是装UBUNTU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个主板装win根本识别不到声卡,但是装UBUNTU完全没问题,

那种几率太低了

网友:
装官网的驱动试试,不要用WIN10自动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