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卡赫随手吸尘器VCH2s拆机维护(KARCHER VCH2S)

楼主(2021-12-24):
算是首拆吧,机器充电后使用时间很短,拆了看看电芯咋样,顺带清理一下。
下面图都是清理过的图片,前期没拍图,组装的时候才拍的。所以会少几个图,顺序有些不太对。

↑  机器躺平图

↑ 外部两个黑丝,六星T4,充电触片5V2A,有7.5*5.5线充口,但是阉割了

↑  拿掉盖子,里面是升压模块,5V升8.8V左右。

↑  升压板

↑ 顺带外接个充电口,连车充用。

↑ 按键板和指示灯

↑ 取下按键板固定螺丝,里面有电机电池总成固定螺丝,对面也有一个,拆掉两个螺丝可以拿出总成

↑ 另外一侧的固定螺丝

↑  两颗螺丝拿掉后,打开黄黑壳子中间的卡扣就可以分离外壳了。

此处省略两张图片,因为忘拍了。影响不大,是个电机和电池的总成外壳

↑ 总成壳子去掉后,只剩下电机和电池,电机尾端方格处有减震胶垫,起到定位和减震作用

↑  焊下连接线,分离电池和电机,拆掉电机尾端保护壳螺丝

↑ 主控板,充放电控制和无刷驱动

↑  电池保护板

↑  电芯,有温度保护

↑  三星20R电芯,测试过了,5A下还剩1500mah电量

↑  可惜一节生锈了,放电后,扔掉

↑  保护板不带协议,随便换电芯

↑  无刷电机标签

↑  取下主板,背面检流电阻、mos等

↑  三角形连接

↑  换上康康家的C4电芯,可以再用一段时间了。

个评:
1.机器小巧,无刷电机加持,吸力大,电池架是3S电芯设计,用的是7.2V的电机,只有70W功率。
2.钢制滤网+HEPA的过滤方式,此类吸尘器注定是效率低下,比不上气旋技术。另外,名副其实的扬尘制造者。
3.价格不低,当初好像是299的价格。性价比一般,好在小巧,方便随手用一下。同类产品的话,这个还是不错的。但是好鸡肋啊!
有条件还是买气旋技术的某森吸尘器吧。水过滤的也可以,就是体积大,但是相比较,出气真的干净。

网友A:
楼主好久都没发帖子了

网友B:
这个看起来不错,比玩具马达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久都没发帖子了

感谢支持,懒得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不错,比玩具马达强多了

是啊,无刷机

网友C:
貌似进过水~

网友D:
我也捡了个吸尘器,别的都还好,测试了电池,也能用,就是内阻大,容量小。
电池内阻35毫欧,容量1300mah。刚好手头有30A放电的lg电池,内阻8毫欧,容量2000mah。
费劲八叉的装好,高潮来了!保护板过流保护,必须连续启动几次才能开机成功。这是因为电池内阻太小?放电能力太强?保护板电流太小?
换了2个松下的电池,内阻22毫欧,容量2800mah的,可以用了.

网友:
这是进了洗衣机吧

网友:
这么简单的啊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

网友E:
第一次看到那么简单的手持小吸尘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进过水~

洗过的海帕,没晾干就用了,相当于吸了湿的东西。好在板子是喷了三防漆

网友:
做工竟然还不错,之前买过别的牌子除了扬尘和震手,没啥用,丢了。

网友:
双滚珠轴承无刷电机不错,每分钟好几万转,正适合接联轴器夹头,电磨头,金刚石超薄砂轮切片,细钻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捡了个吸尘器,别的都还好,测试了电池,也能用,就是内阻大,容量小。
电池内阻35毫欧,容量1300mah。 ...

电池太强,消化不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看到那么简单的手持小吸尘器了。

确实简单,滤网+电机,核心在电机。十几块那种才是简单。当然跟气旋相比,确实太简单,

网友F:
偶的锂电钻电池也不行了,正为动力电芯伤脑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偶的锂电钻电池也不行了,正为动力电芯伤脑筋呢

大法的电池,你值得拥有

网友G:
1元硬币能吸起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元硬币能吸起来么?

新买的时候说是可以吧,现在没现金,要不你寄过来几个硬币,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