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自己绕制上海精艺 MF47型指针万用表动圈

楼主(2021-12-24):
在数码之家的老站我发过一个“上海精艺MF47型万用表翻新修复,它的10K档使用15V电池”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4211,介绍了修复一台上海精艺MF47型万用表,修好后一直很好用。但最近出现表头不通了,打开表头重新焊一下动圈线头,万用表又正常了。可是放置一段时间表头又不通了!反复多次,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表也不能正常使用了,无从查考这种怪毛病是怎么回事。在这表基本正常时,赶紧测动圈电阻为:1900欧,这种表的动圈很小,动圈断面基本内框尺寸:10.5×10×3mm。在反复拆修不能修复情况下只好决定重绕它的动圈。

查询精艺MF47电路图上表头的参数,标称灵敏度37.5μA,内阻1750Ω。没有找到动圈的圈数和所用漆包线直径的具体参数。我感觉这个表的动圈应该是用0.02mm的漆包线来绕,我还没用过0.02mm的漆包线来绕仪表的动圈。之后就在网上查找,经销细漆包线的很多。有一家东莞的经销,有0.02mm的普通和醇自粘线,但最小轴净重324克!单价:1.5元/克。对绕个动圈简直是“巨量”包装了,基本上每轴的重量都在200-500克左右。没办法只好在闲鱼上查找,有个卖日本大黑0.02mm线的,看其标签线的外径0.0286mm,据称这种日本产大黑线是双模线,可以热自粘、也可醇自粘!可它的净重达277克!太多、太贵了!

最后在闲鱼一家买了用过的0.022mm剩轴线,卖家还送了一轴0.018mm乱头剩轴线。0.018mm的线没什么用,只是想体验一下更细的漆包线。实测0.022mm漆包线49.5Ω/m。价格可以按实际剩下的线多少与卖家定价,绕制一个仪表动圈的用线量极少。

通过买线了解不少细漆包线线的情况,现在经销的漆包线有0.012mm,甚至还有0.009mm(9μm)极细漆包线的。0.02mm级的漆包线,有普通、热自粘、醇自粘的,材质有什么无氧纯铜,合金等,我们只需用纯铜即可。淘宝上卖的小轴装的什么0.01mm、0.02mm、直焊维修用飞线漆包线最好别买来绕动圈,它的材质、直径尺寸、导电率、绝缘层都不好说能否有保证:

我们的厂家真是有创新精神和新意,漆包线竟有铁镀铜、铝镀铜、黄铜镀紫铜!品种繁多,买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下面的图片是0.022mm漆包线的放线和卷绕,这种大轴包装的超细线只能用绕线机从轴端放线,手动放线太慢。

下面的两段视频是实际从大轴上,放线到小卷轴上的过程:
手动放线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ODAwNzMxMg==.html?spm=a2hcb.profile.app.5~5!2~5~5!3~5!2~5~5~A

绕线机放线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NzYyNzMzM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3

下面的图片是拆解表头,制作动圈胎具的过程:

精艺MF47胎具设计制作:

下面的这段视频是胎具芯的加工,只需加工一个动圈胎具的內芯,其它的零件沿用原来制作的MF10表的胎具零件,大大简化了胎具的制作。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NzY1MDE1Ng==.html

精艺MF47表胎具的制作:

这次制作精艺MF47表的动圈胎具,仅仅只做了一个胎具内芯零件,而且大大简化了制作,其它的零件沿用原来MF10表动圈胎具的零件。MF10型表的胎具制作和绕制操作,在数码之家老站的这个帖子里有详细的介绍: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79363

指针表的动圈,如不知道原始圈数的情况下,仅凭内阻来估计是很麻烦的。先用0.022mm绕了1500圈,线圈电阻2333欧,约2.1Ω/圈。实际绕1000圈,内阻就已经达到1900Ω,浸漆干燥脱胎后一看线圈壁厚太薄了,动圈没有了结构强度,实测精艺MF47表原来动圈线外径约0.028左右,估计用的是0.025mm的漆包线。

没办法只能用对比的办法,找出几块MF30万用表,早期的上四产的外磁MF30表,它的动圈与上海精艺MF47表的动圈尺寸几乎一样!上海第四电表厂,后期制造的MF30的动圈参数为:1200圈、线径0.025mm、内阻1760Ω、极限灵敏度37.5uA。相比较上海精艺MF47表电路图上表头标出:内阻1750Ω、极限灵敏度37.5uA,两种表头的参数几乎一样!而近期市场上的内磁MF30表的动圈可是大多了,没法相对比较。

手头没有0.025mm的漆包线,就用0.03mm的漆包线试绕1400圈,实测电阻1400Ω左右。拆解胎具观察,形成的动圈太厚了!制作万用表动圈时,首先是要满足动圈的圈数要满足原来动圈的圈数,而线圈的内阻比标称值小就可以。如大于标称值,就没法直接代换原表头了。

最后趁浸漆未干透,拆除了100圈,就设定精艺MF47表的动圈圈数为:1300圈。自制的动圈干透后,重新安装了轴尖,焊接了游丝。 重新组装后实测,表头的极限灵敏度36uA、内阻1300Ω,串联适当的电阻后,完全可以代换原来的动圈。但是表头拆解时,会产生原磁铁退磁,影响之后组装后的表头极限灵敏度。这次重装后,表头的极限灵敏度基本与设计标称灵敏度相当,估计原来的动圈实际圈数是1200圈、线径0.025mm。等以后有了0.025mm漆包线时再折腾试试。

精艺MF47表修复后的测试:

修复后的精艺MF47表:

网友:
有耐心,历害

网友:
用无氧铜的线阻要小很多
最好用千分尺量一下原来线的大小

网友:
绕这个超级无聊

网友:
技术大神,动手的乐趣,你真的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
精细活,一不小心线就会断了

网友:
能动手绕动圈的绝对是大神

网友A:
我是上海的,过去这种小另件都有另买的。但不是正品。买回来需要自己削加调整即可用。绕脱苔动圈这种事也有,但很少。一般绕制到大约数额即可。完工后可以通过灵敏度的调整,和串联适合的电阻。来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上海的,过去这种小另件都有另买的。但不是正品。买回来需要自己削加调整即可用。绕脱苔动圈这种事也有 ...

你好,上海精艺也出MF30表,估计使用的表头机芯与上四厂后期外磁MF30表头是一样的,用在精艺MF47上时,只是表针长些。看网上介绍上海的卖上四厂零件店现在已经没有后期上四厂MF30表动圈卖了,等找到0.025线时再自己做个动圈试试。

网友:
奈何本人没文化,只能来一句握草。
牛的b

网友B:
脱胎线圈应绕几圈并首尾对接作为阻尼圈,没有阻尼圈的指针来回抖动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脱胎线圈应绕几圈并首尾对接作为阻尼圈,没有阻尼圈的指针来回抖动严重。 ...

这种线圈的表,原来的设计都是电路自带阻尼,和低端表的表头电路完全2码事

出厂就是这种线圈的表,最小的3个电流档是闭路抽头出来的,由这样的闭合电路组成表头阻尼。别的档位是接的这个闭合电路的最高档

PS:刚看了看这个表的电路图,原来没那么高级………………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
楼主真有兴致啊,这玩意我反正是弄不来。

原厂的这个线圈好像是用的50号漆包线,线径我忘了,当年国内的漆包线最细的就是50号

据说原厂绕制48以及更细的漆包线的时候,放线轴是抖动放线的,我只是见过这个词,没见过具体操作方法,目的是防止用线的拉力拉动放线轴放线。
猜测是把放线轴拉到远处,直接把漆包线搞成悬垂以后再绕制,不要等到拉直就再次放成悬垂状态。
而且这种线还不能使用高速绕制,非常的麻烦。

网友:
真是高人,动圈线头开了都没焊住的路过,别说还得装转针轴,想都不敢想。

网友:
好厉害,技术贴支持一下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买鞍的钱大过买马的钱

网友:
好久没折腾老表了,楼主心真细。
这种特细的漆包线可以拆小型220V的继电器线包,那个线好像是0.05的,也可能是0.02的,反正以前绕高阻舌簧耳机用的就是这种线,一个继电器可以绕好几个耳机,也不贵,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
这是喜欢折腾才干的出来的事收一台同型号的多好

网友:
这是真正的技术活,能绕MF10的动圈,其它表也就不在话下了。
还有个技术活是调游丝,这也需要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