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电池内阻的电路LM317的恒流换成7805做是否可行

楼主(2021-12-24):
网上找了个简单的测电池内阻的电路

但是手上没有317,只有7805,这个图需求50ma,用7805好像也可以的吧

317和7805都是三端稳压管,都可以搭建恒流,这两个有啥区别吗?
虽然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我对于恒流这块一直搞不明白

搜索了下,都推荐说用LM317做,
难道只是因为LM317的输出电压最低1.2V,所以电阻上功率低,输出电流可以更大的原因吗?

如果用7805的话前级压降大了点,会不会导致555工作不正常

网友:
没啥区别,都一样

网友:
自身耗电越小越好,7805基准电压高,大电流功耗有点大,小电流无所谓了

网友A:
没啥区别,就拼稳定性而已,本质上就是在一个两端电压恒定的情况下并入合适的电阻以保证电流恒定。
噢对了这个555电路我搭过,用起来挺离谱的有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区别,就拼稳定性而已,本质上就是在一个两端电压恒定的情况下并入合适的电阻以保证电流恒定。
噢对了 ...

刚刚用MULTISIM搭了一个模拟的,好像得到的结果和预期完全不一样,电路能跑起来,但是测到的数值差的有点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用MULTISIM搭了一个模拟的,好像得到的结果和预期完全不一样,电路能跑起来,但是测到的数值差的有点 ...

不行的。317组成恒流电路,而7805是稳压电路,没有恒流,所以不行的

网友:
不行,7805没有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317组成恒流电路,而7805是稳压电路,没有恒流,所以不行的

测试了,7805做恒流没有任何问题,电阻107欧的时候可以正好50mA
顶楼的电路我也搭了一个,恒流50mA,考虑555自身功耗,电流调到60mA

输出频率通过可调电阻可以调到正好1kHZ,没有任何问题,稍微有点误差,直接短接3mV,也就是30毫欧,测试2.2欧电阻,表测2.1,放上去测得到200mV左右,差了5%左右

简单的测试下应该够用了,一般也不用精确的测量,得到一个大概的值就可以了
但是实际找电池测试,结果不知道可信不可信,我有一节快报废的电池,就是挂上负载后电压会持续匀速的掉,一直到保护,断开负载立刻恢复到4V以上

接上去测试只有5点几,去掉本身的3,只有20多毫欧,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了,7805做恒流没有任何问题,电阻107欧的时候可以正好50mA
顶楼的电路我也搭了一个,恒流50mA,考虑5 ...

你这是测电池内阻的电桥电路吧,接触电阻你算进去了吗?都是豪欧级别的,我看你这鳄鱼夹。。。测量结果估计误差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7805做恒流没有任何问题,电阻107欧的时候可以正好50mA
顶楼的电路我也搭了一个,恒流50mA,考虑5 ...

还有就是要4线测量,你这2线的误差也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测电池内阻的电桥电路吧,接触电阻你算进去了吗?都是豪欧级别的,我看你这鳄鱼夹。。。测量结果估 ...

这个不是电桥,是1k赫兹交流测电池内阻的,看隔壁论坛上有人测试过,30毫欧以下的测不出来,最低就28,30以上误差不大,和专业表比,误差10%以内,我这个也是,直接短接就30
鳄鱼夹这个问题不大,是用来夹万用表表笔的,而且这里测的是电压,接触电阻大点没事
两根粗线才是接电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看隔壁论坛上有人测试过,30毫欧以下的测不出来,最低就28,30以上误差不大,和专业表比,误差10% ...

你要整个连路归零后在去测电池,并不是说只把电桥这里归零了,然后接上表笔去测电池,因为这样测试的话你前面的归零就失去了意义,若你要接表笔,那么你就接上表笔后进行归零,找到零位后再去测电池内阻,这样会更精确,还有4线的优于2线的测试,精度准不准就是这些细节误差有没有准确的控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整个连路归零后在去测电池,并不是说只把电桥这里归零了,然后接上表笔去测电池,因为这样测试的话你 ...

这个毕竟不是专业的电路,只是一个简单的电池内阻测试,原理上没问题,1kHZ低电流恒流交流电通过电池,测试电池上的压降,但是正式的要求是正弦波,这个是方波,而且原件本身存在误差,但是我本身要求的也不是准确的值,能得到一个差不多的值,判断电池有没有问题就行了,如果要准确的值肯定买专业仪器了

======

找到3mV底数的原因了,由于表笔前面的电容原因,据说换个大点的无极电容就能搞定,或者两个电解反向串,有空去试试

此电路的精确程度已经有很多人证实过了,只要前面恒流没问题,在测试端挂万用表AC电流挡,调整前级恒流源,得到准确100mA,就可以测到非常精确的值

用7805做恒流源,输入电压适当提高点最好,否则大点的电阻值会偏小

网友(2024-11-05):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
想想你用12V电源,接一个100欧电阻,然后分别接在10毫欧和100毫欧的负载上,负载上的电流能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