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牛狗@识别假存储卡,USB闪存驱动器,固态硬盘和硬盘

楼主(2021-12-24):
     我们用过很多识别软件,来确定扩容U盘、SDTF卡之类。老毛子出品的bulldog也是不错的,不但可靠易用,而且完全无广告,免费。
他的原理是:从头到尾,一致地将非重复信息(验证模式)记录在研究的驱动器上,作为扇区编号。然后,程序读取驱动器,并将应该是什么与实际读取的内容进行比较。读写以硬件(卡德里德、计算机、USB 接口和媒体本身)物理操作的速度进行。
使用 Bulldog,可以确保检查任何驱动器是否有缺陷、访问延迟、写入数据失真、读取和写入速度,并自动生成和打印已完成的报告。
使用程序不需要特殊的技术知识,只需按照说明操作即可。无需在工作前格式化媒体,程序直接与扇区配合使用。
为了防止操作系统在测试期间更改闪存驱动器的内容,提供了在验证之前格式化介质的过程。信息将被删除 - 小心。软件分析完成后,驱动器将需要重新格式化。
该软件还可以检查驱动器,这将测量读取速度并发现物理缺陷。无法以这种方式识别数据失真、写入问题和伪造量的事实。
在测试过程中,屏幕显示实时扇区访问时间图,以便您可以立即评估闪存质量。

网友:
有没有大师出手汉化急更好了,看不懂,收藏先

网友:
至少5-6年以前买过两个TF卡,给相机用的,发现相机有时候拍视频,拍一会儿就自己停了。
一直保留到现在。
前一阵上网买了一个3.0的TF卡读卡器,插上恋歌tf卡传输文件,结果发现一个稳定写入30MB/S,很稳定,另外一个写入从0-20MB/S,随机变化。读出都是70MB/S左右!
然后恍然大悟,TF卡写入不正常导致相机视频写不进去自己停止了。
-----
结论:好的读卡器,可以大体检测TF卡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