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LED 36W双色吸顶灯和正泰36W吸顶灯区别

楼主(2021-12-24):
    品牌东西 ,比灯球亮度差, 测试 白 黄  单开基本37W  34.5W,  第三档 所有灯珠同时亮  35W  ,好处 散热片大  ,瘦的开几分钟 烫手 …

网友A:
拆开电源看一下啊,正泰的电源,做得算厚道的

网友B:
一般双开的功率是双倍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双开的功率是双倍的哦

  也是这样想的 , 事实双开 35W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电源看一下啊,正泰的电源,做得算厚道的

  反正是耐用 ,阳光照明 24W 一年坏两个,正泰36W 两个  两年好好的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正是耐用 ,阳光照明 24W 一年坏两个,正泰36W 两个  两年好好的 ……

感觉阳光照明灯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阳光照明灯还是可以的

  灯球还凑合 有几十个在用,  第一代光霸 时间长了光罩子上面一点会开裂  ,省又亮系列  丑  散热好 ……

吸顶灯 连坏两个 之后都是买正泰  ……

网友D:
我自己弄的好多年都好好的,解决散热问题就妥妥的

网友(2022-04-07):
引用 网友B:
一般双开的功率是双倍的哦

好灯双开一般都等功率哦,不然亮度差别太大,开单色不够亮,双开又太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弄的好多年都好好的,解决散热问题就妥妥的

大佬好,必须要12个字哦。

网友:
这种带透镜的灯板好?还是5730那种好?

网友:
还是要降流使用比较好。

网友:
就这点散热片 35W 寿命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