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202plus的校准,或者电路图

楼主(2021-12-24):
ut202plus需要校准一下,可调比较多,应该分别动哪里

网友A:
楼主你这个202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202多少银子

jd 2018年95买的不能测试直流电流,没有多少用

网友B:
先晒基准,没有5.0000000000000000V,没有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晒基准,没有5.0000000000000000V,没有玩。

没有哪个实力,好位数多一点的万用表对比调节可以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数字校准的。这还不是最难的,难的是交流标准电流源可不是好找。土办法就是和高一级的表比对至少也要找个交流电源最好是变频电源,再差点也得要个变压器,功率要足,电流至少得能上1A否则圈数太多了,还要个可变电阻器,串个4位半万用表原来比较,这个表要和钳表的转换方式一致,或者都是rms或者都是平均值,还要一个校准钳表用的线圈,这个可以diy,不难,我一般用网线做,这样可以直接用源的ac电流输出,不用接跨导放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哪个实力,好位数多一点的万用表对比调节可以了,

不用考虑没意义的精度。全世界也没这个精度的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