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小型电子秤求推荐?最好电池可拆卸

楼主(2021-12-24):
称小物件的,最多不超过5kg。1kg以内也行,精度0.1g最好,1g也行。

不经常使用,但是又不能没有,所以要能拆卸电池、又不容易放坏的,最好用18650或诺基亚BL-XX这样的常见锂电池,或者其它什么锂电池之类的。

不带电池直接插电也行,电池又能拆卸又能直接USB充电就更好了。

没搜到什么结果,这需求是不是太小众,电池可拆卸的秤是不是只有干电池的可供选择了?

大佬们都是用的什么小秤?求推荐,谢谢。

网友:
厨房秤电池没必要考虑那么多,很省电的,我那个也记不清有几年了也没换过电池。前几个月数码之家搞活动领券后,7.9元又买了一个做备份。

网友:
Ohaus虽然是低端秤,但一般家用可以了。推荐看那款适合指标就行,别充大头鸭,拼指标,精度太高用不来,平时也不好用,维护,送检都是一笔钱。

Sartorius,  Mettler Toledo 这些都是贵贵贵,属于不缺钱的主。一般人不做科研看看就好了。看看不花一分钱。

网友:
0.1精度 5KG,只能买大牌子,电子天平类产品。。。。你这个要求就很高。然后还要换电池,那么可以说,基本好像没有,工业电子天平都是内置电池。

网友A:
厨房秤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厨房秤就可以了吧?

你们用啥牌子的厨房秤?

网友:
小称1克最大称量还5KG的见过,精度0.1克最大3KG的目前在用(就是市面上很常见的那种厨房称),但要是想0.1克还5KG的话估计需要考虑一下台称了,之前公司倒是买过一台能称0.01克,最大称量10公斤的,所说一台将近1500块的样子,用了不到两天说用着浪费又给退了,然后就换成了现在用的这种0.1克3KG的小厨房称。

网友:
香山电子秤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米家小猴智能厨房秤,颜值不错,支持蓝牙连手机传数据。精准度好像是0.1g,可换电池。具体规格你网上搜下看看

网友:
国产牌子货,好用不贵,多年不倒自然有它的道理。。。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