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亚马逊平板不能充电置入4056后电量紊乱

楼主(2021-12-24):
前几天拆修一台亚马逊平板,故障是无法充电,插上充电器系统有充电图标但测量电池组在主板上的排线座没有4.2V电压,还是电池组的电压。

在平板里面放了一块4056模块,从主板背面的一个5V引脚引线到4056模块的Vcc,电池组正极引线到4056的BAT+,主板上找了一块接地铜箔引到4056的BAT-,一共只焊了这3根线,5V输入的负极留空没有接线,用的单股线径0.5mm无氧铜网线。

为了预防4056过热专门用了一根Micro垃圾线,充电口电压在4.5V左右,充电期间4056模块只是微温,网线完全冰凉没有任何发热。

装好之后充电正常,电量显示也正常,但就是电量显示很乱,表现:
第一次充满之后1天显示电量就掉到23%,拿出来插上充电器电量掉到只有3%电压3.66V,充到28%之后断开充电器电量又变成44%;第二次再次充满,关机放了半天多电量还有82%(4.08V),重新开机后放了3-4个小时电量只有53%,准备再次充满,插上充电器电量立即掉到6%(3.76V)。

整个电量已经乱了,在维修之前只是不能充电,但是电量非常稳定,放几天电量损耗也非常小。

之前在焊电池组引线的时候最右边的红色线(电池组正极)和临近的白色线焊点可能有连锡,事后专门清理了一遍,不知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原拆机帖及维修细节地址: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542-1-1.html

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好好的电池加了个4056电量突然就乱了。

恳请坛友指点,谢谢。

网友:
既然都跳线了,为什么不直接将主板上的USB充电口正极直接接到4056上,同时断开原主板上的正极连接线路?

网友A:
把主板修起来不就好了,4056毕竟不是原生的,那么大的电池最少2A充电电流才行吧

网友B:
说明平板的电量不是简单依靠电压判断的,

而是利用库仑计对充电过程的电压,电流做计算,得出实际冲进去多少,放出来多少,还有多少没放出来,下次充入多少,又放出来多少。

你外挂一个充电电路,系统得不到实际的充电参数,也不知道放出多少了,明明电量应该放完了的,但是实际电压有还有那么高,于是系统电量显示模块就凌乱了。

网友C:
有专门的电池管理芯片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修起来不就好了,4056毕竟不是原生的,那么大的电池最少2A充电电流才行吧 ...

感谢关注。
菜鸟级别用户表示换个直插件还行,这种满眼都是芝麻大小贴片的板子看了就头大,虽然有热风枪,更不用说分析电路查找故障点了。

本来也打算放个TP5100进去的,都已经买好了,但是查了一下TP5100故障率貌似比4056高很多,省心起见还是用了4056,慢就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平板的电量不是简单依靠电压判断的,

而是利用库仑计对充电过程的电压,电流做计算,得出实际冲进去多 ...

感谢关注。

这么一说合理多了,我再留意一下充电情况,感觉系统显示没电之后再充电还是能充很久。

系统一直没有检测到经过主板的充电过程估计会持续断崖式掉电,直至关机吧(目前每次看到电量掉到10%以内就开始充了)。

这种主板不能充电的故障一般好修吗,贴片实在都太小了,又不会查故障点。
根据打开的第一个屏蔽罩(应该是负责电源管理的),主芯片是植球的,外面一个脚都看不到,假如是芯片故障,更换门槛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电池管理芯片就这样

感谢关注。

这么一说外挂4056这条路是没希望了,要想解决只能修主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

这么一说合理多了,我再留意一下充电情况,感觉系统显示没电之后再充电还是能充很久。

修是能修好的,你可以看我的帖子,cpu都能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平板的电量不是简单依靠电压判断的,

而是利用库仑计对充电过程的电压,电流做计算,得出实际冲进去多 ...

奇怪的是电池电压也跟着乱,并不只是电量显示乱,昨晚到今天的数据:
昨晚9点,83%,电池电压4.05V
早上7点,38%,电池电压3.63V
下午2点,亮屏显示电量3%,电池电压3.3V,而后直接关机。

以上都是断开充电器后单独测量电池的电压。

为什么电池电压也会掉的这么快,感觉还是想不通,不过电量无故上升的时候没留意电压,后续再观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是能修好的,你可以看我的帖子,cpu都能搞的

谢谢,再观察看看,能凑合用就先用着,使用频率很低本身也不值多少钱,如果折腾不好就考虑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