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数显电压表,请教大神想改成100V的

楼主(2021-12-24):
好久没发帖了,手头有个闲置的电压表头30V的,拆开看看,想改成100V的,供电部分改独立供电。请教大神能不能改

网友A:
看着单片机 连个型号都不标,我也是醉了又是made in ch...真的无语

网友:
改不如买一个 这也没多少钱

网友:
R3拆掉,原来的输入正极就是独立供电引脚。左边一个空焊盘就是采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单片机 连个型号都不标,我也是醉了又是made in ch...真的无语

应该是小厂生产的,害怕反向工程复制单片机加密程序,电磨去掉型号,涂覆环氧树脂抛光,有些厚度卡尺看不出,千分尺难分辨。我第一次买的4节免焊接锂电池盒充电宝,连4056和LM324都磨型号,不小心接诺基亚6伏电源和转接USB机箱口,烧暗4056无法充电,正品TP4056好像能耐压到7伏,接诺基亚6伏过热降电流保护。紫米充电宝,把holtek单片机,涂覆环氧树脂抛光,刻字机写上紫米英文字母数字。

网友B:
支持更大电压测量简单,输入串个可调电阻调一调即可。但是非10倍的显示不好改,最好改成300v的,如果它有小数点控制位就能显示300,如果没有那就只能30当3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更大电压测量简单,输入串个可调电阻调一调即可。但是非10倍的显示不好改,最好改成300v的,如果它有小 ...

就是,改300伏的量程简单点。灭掉小数点拆掉R 3(零欧电阻)在空焊盘上串联合适的电阻就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改300伏的量程简单点。灭掉小数点拆掉R 3(零欧电阻)在空焊盘上串联合适的电阻就可。 ...

找合适的电阻,替换R 2  (0欧电阻)也行

网友:
去掉R3电阻, v+ 表头供电,vt是采样输入+ ,v-是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