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萤石摄像头刷机

楼主(2021-12-24):
本人表达能力有限,硬盘录像机添加不到摄像头(摄像头丢失固件摄像头忘记密码)可以试试

两个软件putty和tftpd32一个硬件h340(摄像头固件先下载好)

针脚插好打开
putty

电脑网线接交换机,摄像头接交换机不要外网设置固定ip具体ip是什么下面图里有
选好h340串口码率15200打开端口摄像头通电后迅速按ctrl+u打断摄像头引导

输入upf就是升级摄像头固件把本地ip改成下图第一个地址就是192.0.0.128.安装包改名digicap.day放到tftpd32根目录都做好以后在输入upf然后就是等待一会刷机成功第一次输入upf是为了得到本地ip地址和安装包名字

最后感谢上图大神帮我,

网友A:
拍照片的设备可以清理清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片的设备可以清理清理了。

我的老年机脏了客官眼镜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B:
加油!海康系的都可以刷!   其他的不知道,没有接触过!  某些录像机还可以通过骚操作添加最大支持摄像头。

网友C:
你好,你的ttl是怎么定义的?有图例吗?我有一个海康的,web界面修改不了参数,我想测试ttl!感谢

网友:
ttl针脚咋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ttl是怎么定义的?有图例吗?我有一个海康的,web界面修改不了参数,我想测试ttl!感谢 ...

有个4针的座子,用万用表找出GND和VCC,剩下的就是调个线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4针的座子,用万用表找出GND和VCC,剩下的就是调个线的事!

已经找出来了,但是putty一直不显示信息,我的这个摄像头不能更改任何参数

网友D(2022-02-10):
引用 网友B:
加油!海康系的都可以刷!   其他的不知道,没有接触过!  某些录像机还可以通过骚操作添加最大支持摄像头 ...

我想问下现在萤石云怎么改序列号呢。我提取出来了。就是改了。提示萤石云不在线。

网友(2022-09-04):
引用 网友B:
加油!海康系的都可以刷!   其他的不知道,没有接触过!  某些录像机还可以通过骚操作添加最大支持摄像头 ...

能不能教教我,我的是莹石C6CN,不知道TTL在哪?

网友:
大神列出help命令,没看到有备份命令,能指导下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现在萤石云怎么改序列号呢。我提取出来了。就是改了。提示萤石云不在线。 ...

兄弟,怎么提取固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兄弟,怎么提取固件,

官网直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官网直接下

海康威视移动定制,找不到官方固件

网友:
针脚怎么插,有图吗?

网友G(2022-10-19):
怎么修改密码或验证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油!海康系的都可以刷!   其他的不知道,没有接触过!  某些录像机还可以通过骚操作添加最大支持摄像头 ...

某些录像机还可以通过骚操作添加最大支持摄像头

出厂8台,改了支持10台摄像机??

网友(2023-06-12):
引用 网友G:
怎么修改密码或验证码

这两个字串在固件里都是明码,未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