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石锂电池充电器拆解维修求助

楼主(2021-12-24):
48V锂电池充电器三石,一次充电的时候不小心输出端接反了电池极性。拆开看到输出保护电阻烧断了。更换了一个0.1欧5%的电阻,输出电压只有39V左右,后又拆下了431,测三个脚都通了。然后更换了431. 插电,输出电压54.6V正常了。但是一旦接上锂电池,指示灯绿色的一亮一灭。也没有输出了。不知道怎么搞了。。还有2次侧的那个芯片让抹掉了型号,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菜鸟来求助了。

网友A:
这货散热片上的两个管子的腿极容易断

网友B:
没有反接保护吗?好点的用可控硅 差点的也用个二极管 看着好像有可控硅呀 看看输出端那个散热片上的是不是bt151 估计击穿了 手上没有的话短接任意两脚可以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反接保护吗?好点的用可控硅 差点的也用个二极管 看着好像有可控硅呀 看看输出端那个散热片上的是不是b ...

没有任何反接保护。散热片上的那个是输出的整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散热片上的两个管子的腿极容易断

暂时还没发现腿脚断了

网友(2022-06-10):
楼主您的修好了吗?次级输出8脚芯片是431吗?

网友(2023-03-07):
断路后的线要查背载能力!接电池的2条线要够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