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锂电池充电器三石维修求助

楼主(2021-12-24):
48V锂电池充电器三石,一次充电的时候不小心输出端接反了电池极性。拆开看到输出保护电阻烧断了。更换了一个0.1欧5%的电阻,输出电压只有39V左右,后又拆下了431(光耦旁边的,这个板子二次居然2个431),测三个脚都通了。然后更换了431. 插电,输出电压54.6V正常了。但是一旦接上锂电池,指示灯绿色的一亮一灭。也没有输出了。不知道怎么搞了。。还有2次侧的那个芯片让抹掉了型号,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菜鸟来求助了。

网友A:
你这板子我这里有十几个,都是故障品已修复!

网友A:
这是你的板子,图片放大看了次级芯片好像已经掀了天灵盖,换一个芯片吧,型号LM358

网友:
我也有这个充电器 以模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板子,图片放大看了次级芯片好像已经掀了天灵盖,换一个芯片吧,型号LM358 ...

谢谢。我试试换下相同型号芯片试试。要再不好,就搞不定了。

网友(2022-06-10):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板子,图片放大看了次级芯片好像已经掀了天灵盖,换一个芯片吧,型号LM358 ...

大神您真好,我也发现我这个LM358 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我这里有十几个,都是故障品已修复!

我的也是这个,输出电池那边短路了,保险烧了,正在玩这个,大神有图纸吗?求分享。
不胜感谢! 572101993@qq.com

网友:
是不是ob2269+358

网友:
充电接反,最易坏的tl431,然后lm358,358是控制充满自停。保持输出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板子,图片放大看了次级芯片好像已经掀了天灵盖,换一个芯片吧,型号LM358 ...

老哥好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