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USB3.1+SM2259xt G2板2T固态U盘出炉

楼主(2021-12-24):
网友订制的

材料

2258xt G2主控板,2259xt主控一颗,2颗8ce 08T N18A QLC。

焊接过程略,直接上成品

上机开卡

共16个ce。

开卡

开卡成功,坏块数可以接受。

跑分:

掉速不掉速的就不管了,反正不是我用

完结,撒花!

网友A:
太精简了,而且感觉散热不会好,如果是我,肯定不会搞这样的固态U盘

网友:
QLC,如果主控不带TRIM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B:
双贴不就是2t,可惜qlc无爱

网友C:
2259h的主控能不能用59xt开卡,

网友:
到底掉不掉速?

网友D:
定容512G吧,就当pSLC用行了,N18想想都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精简了,而且感觉散热不会好,如果是我,肯定不会搞这样的固态U盘

我也不会,网友订制,给钱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贴不就是2t,可惜qlc无爱

就是双贴2T,应该可以算是容量最大,体积最小的u盘了,q不q的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59h的主控能不能用59xt开卡,

当然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容512G吧,就当pSLC用行了,N18想想都刺激

最后确定是这么做的

网友E:
居然那么大,比我机械硬盘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那么大,比我机械硬盘都大

单颗2T的颗粒好像已经有了

网友:
当PSLC用吧,这么用数据想想都害怕

网友:
AS2258开SLC模式用吧,我现在自用的就是1T开的256G。

网友:
这个房子虽大,但小姐姐都不敢住噢

网友:
你敢跑一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