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MD R7 240 2G的独立显卡相当于N卡的什么级别?和HD630的集成显卡比哪个强?

楼主(2021-12-24):
AMD R7  240  2G的独立显卡相当于N卡的什么级别?和HD630的集成显卡比哪个强?

网友:
有HD630就将就用吧,再配这种独显完全是浪费电

网友:
R7 240 老版鲁大师跑分是18000-25000分,看高清,比集显好不少吧,我用这个卡。不玩游戏上论坛看看电影而已。

网友:
R7 240相当于HD6670的新工艺马甲版,性能相当于nvidia的9800gt或GT640+,比uhd630性能稍好。

网友:
比GTS450好,相当于GTX550吧,看显卡天梯图 。我的显卡是R5 340 2G  玩cf还有100多帧

网友A:
几乎跟GTX550一个水平,功耗比较高,芯片比较老,不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乎跟GTX550一个水平,功耗比较高,芯片比较老,不建议

我想你是不是搞反了?R7 240对标的是GT640和它的新工艺马甲GT730,比GTX550性能差了不止一档,唯一的优点是功耗和发热,240是6670的新工艺马甲,28nm,芯片只有77平方毫米,满载功耗约35W,而GTX550是40nm工艺,芯片面积288平方毫米,满载功耗约140W。

网友(2022-02-15):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是不是搞反了?R7 240对标的是GT640和它的新工艺马甲GT730,比GTX550性能差了不止一档,唯一的优点 ...

R7 240看高清首选,省电,另外,它插在16X的槽位上,只用了8X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