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12V点焊板改两串5V超级电容供电点焊机

楼主(2021-12-24):
买的12V点焊机控制板,网上的超级电容点焊板单板都要八九十米以上,还不含超级电容。买了两串超级电容30元包邮,和一个12V的板子50元。3块钱可调升压模块。简单改装一下,就可以实现两串超级电容。实现12单独供电。点焊效果不错,0.15mm点焊阻任何压力。

网友A:
兄弟,你好,请问升压板怎么连接点焊板?我也买了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好,请问升压板怎么连接点焊板?我也买了一块。

升压板只接3根线就可以了,输入两个根线,输出B+正极飞线到12V点焊板正极。点焊针笔负极正常从板子螺丝接,正笔直接接法拉电容正。 你仔细看我表笔接法。这个思路是利用外挂升压板单独去给12V板子供电驱动mos管正常导通。  所以别想直接5V跳过7805给后面的电路供电,这个行不通的我试过,所以最后上只能升压板。想要使用12V电瓶,那就不接升压板供电线,其他正常接就行了。

网友A:
我的升压模块正负极连接电容的正负极,升压后12v正极连接点焊板的点焊笔正极,其它的和你的接法一样,但还是不触发,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升压模块正负极连接电容的正负极,升压后12v正极连接点焊板的点焊笔正极,其它的和你的接法一样,但还 ...

你这个点焊后,又相当于把电压拉低了。升压后+12接点焊板表没错。但是你点焊笔红的那边要直接接电容正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升压模块正负极连接电容的正负极,升压后12v正极连接点焊板的点焊笔正极,其它的和你的接法一样,但还 ...

这是简单原理图,就是升压板作用就是给点焊板提供单独的+12V供电能让MOS管顺利导通,切记红点焊笔直接接电容+。不要接点焊板上

网友:
我的点焊板是黑色的,但电路原理图和你的那个是一样的,而且我接的是和你画的图纸一样的接法,有点区别就是我用个充电宝保护板接电容充电,只充到4.2v电,明天接个5 v电源直接充到5.4v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简单原理图,就是升压板作用就是给点焊板提供单独的+12V供电能让MOS管顺利导通,切记红点焊笔直接接 ...

板子哪家买的 也想买个来试试

网友C(2022-02-12):
你2串法拉电容才5.4V。控制板12V。怎么能用得上?

网友(2022-03-29):
思路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等法拉电容到了,试一下

网友(2022-09-02):
引用 网友B:
板子哪家买的 也想买个来试试

@cvb2836
同问。控制板哪里买的呢?

网友(2023-06-19):
这个思路不错

楼主(2023-07-20):
引用 网友C:
你2串法拉电容才5.4V。控制板12V。怎么能用得上?

外挂升压板

网友:
既然升压了,升到15伏,MOS管导通电阻应该还能再小一些。

网友:
看样子有点像农药喷雾器

网友(2023-09-08):
这个方法好,不过现在好像没有30包邮3个的超级法拉电容了吧

网友:
买了超级电容和点焊板了,请问2串电容的充电怎么接的

网友:
今天按照上面方法试了,开p3加强 100档才勉强点1.5的镍片   但是还是不会太大了就能扯下,不知道是电容不好还是什么原因,没有内阻仪测试电容,但是找个电线试了下正负极短路瞬间烧红完。

网友:
我也改了,现在12伏和5伏通用了

网友:
用起来效果怎么样?焊的结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