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非标小主机。这玩意生产出来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1-12-24):
原本是想拆来加个Pcie无线网卡,做软件路由用,天知道没接口。
配置是AMD A6 3420m。msata 32g盘,4G 内存。没有pcie接口算是废了。
想问一下,这个东西原本是干什么用的,板子背面那个小板子是干什么用的?

正面

背面

上面的小板,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A:
工控机之类的子板,会插在一块大的扩展板上,上面再插其他板子,有些矿机也是这种设计。
这个就是把子板单独拆下来装了个外壳

网友:
估计原来的用途是工控机,插在一张大的底板上,背面那个红色的小板子是个DCDC模块,用途就不清楚了

网友:
这主机接口挺齐的。其实,大部分的接口在 这条 pci-e上面。应该原厂可以买到扩展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机之类的子板,会插在一块大的扩展板上,上面再插其他板子,有些矿机也是这种设计。
这个就是把子板单 ...

这U肯定是挖不了矿的。只能是工控用了,还有两网口。。

网友:
应该是广告机。

网友:
新的时候,远比远比远比家用机贵,单位新进一个本土产Spiral CT,,大几百个,主板单配就得20几w

网友:
这东西插主机pcie上就是双脑

网友:
这是比特币挖矿机的刀片卡,本身就是一套电脑的那种,有专门的PCH桥做通讯的……

网友B:
DC-DC 用途不明,拆机件吧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U肯定是挖不了矿的。只能是工控用了,还有两网口。。

pcie 还是有的,你看看那个金手指,是不是想起了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DC 用途不明,拆机件吧可能。

这个好像是 啥专用服务器上用的,原来应该是pice提供3.3v,现在脱机后就要外挂dcdcll

网友:
这是插到电脑主板上面的PCIE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ie 还是有的,你看看那个金手指,是不是想起了啥的了

这鸡肋,还得找地方插。算了。基本没啥用

网友:
感觉是集群服务器上用的节点

网友:
看贴纸有个bitcoin,应该是应该与矿机有关的。

网友:
北部dc-dc 看位置是接的硬盘接口供电

网友D:
应该是矿机的主控,这个PCI-e的接口接到扩展板上,再带N个矿卡

网友:
PCI-E是用来通过底板扩展外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矿机的主控,这个PCI-e的接口接到扩展板上,再带N个矿卡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U能带N个矿卡,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