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坨锡渣救活一台假鬼子TDK-Lambda_SWS150-24高价电源

楼主(2021-12-24):
厂里机修工不知从什么设备上换下的,扔在角落很久了,我期间看过几次,因不认识牌子,透过外网盖看电路板,上面没几个元气件,而且大部PCB板上都是空位,以为是山寨货,没什么折腾劲,昨晚上实在无聊,拿来拆拆混混时间…
先搜搜……结果出乎意料,某宝上此牌子的电源个个都是某伟的几倍价,如是折腾劲立马十足
某宝上没有我这个型号,网上搜索一下,果不其然,价高的不要不要的

再看看手上的实物,如假包换的假鬼子,
铝制壳,不锈钢网盖

看看为什么说像山货,咋一看上去太简洁了
但细看,该有的都有,而且前级滤波部分的气件还是双份

经前后级短路状态检测,均是正常的,保险管正常,上电无输出,从板上的焦痕可看出,部分位置经常是在高温下工作,抽出板子看看

背面

芯片也是高温区,那个5602M的低压管理芯片找不到任何资料

看看其它元气件,整流管

场管东芝的,但为什么是一大一小?

电容尼吉康

高频二极管也是日货

其它的看外观,确实不差,应该是上上品
看看咋没输出,首先检查被烤焦的几个地方
果不其然发现一出开路点,4个电阻串联不到了

一坨锡渣搭个桥

没想到就这样复活了,用的指示灯也异形

电压24.4,稳妥

就此,意外救活了这高价假鬼子……

网友A:
看样子发热不小,加个风扇辅助散热

网友B:
用的什么相机,效果不错呢

网友C:
这东西要500多,太过份了

网友D:
多好的品牌只要老化了还是不中用

网友:
估计是80plus高能效认证值钱,不过电源没风扇,里面已经烤暗。

网友:
正品无疑应该是长期超负载使用已经不错了

网友E:
你把这玩意修好了,自己留着还是扔回角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发热不小,加个风扇辅助散热

现在板下还有10mm以上空间,几处电阻发热的地方,用更大功率的电阻换掉应该可以,芯片上贴个散热块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相机,效果不错呢

菊花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要500多,太过份了

卖的是信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好的品牌只要老化了还是不中用

好气件老化的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这玩意修好了,自己留着还是扔回角落?

留着吃灰

网友:
你运气好,扫黄区发现猫腻。赞

网友:
有共模电感的电源不会差的

网友:
没有500多的,你查的地方不对

网友:
带主动PFC的呢

网友:
两个东芝场效应管,一个是PFC,一个是pwm,所以大小不一样,用元件都是日系,受命还是很0k

网友:
妥妥的老化用100V做的,264V老化试验没做完整。。。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电工接的380V,超标了所以发热严重,但还是用了一段时间。(有些设备就是200V三相错接380V)

工业电源带PFC很少见的,因为这点功率可以算作误差,而且那种电环境PFC容易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