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ini_PCI-E读卡器制作,给黑群晖做启动引导

楼主(2021-12-24):
RT,做这个小板卡的初衷是为了给黑群晖做引导使用的,但是也兼具TF卡读卡器的性质,第一版虽然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跟emmc的兼容性不好,导致emmc读写卡死,干脆直接取消了emmc焊盘。

补充内容 (2022-1-13 00:33):
更新了emmc版本,,,支持emmc颗粒的使用

楼主:
最后,附上原理图与Gerber文件
板厚是1mm的,我已经对USB信号以及tf卡的信号做了阻抗匹配,请不要随意改动设计
还有,金手指不需要斜边!!!!!!!!!!!!!!!!

楼主:
今天到了新的一版PCB,是EMMC版本的,,

之前是因为阻抗变化解决不了的兼容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于是直接分开吧

顺便掰了坏的EMMC颗粒,,是它们让我误以为是设计的问题,、
没想到是买的颗粒有问题,,
颗粒是剪板的,,不包好坏,,于是就坑了
大家不要买这种剪板的,除非你能保证是1000%是好的

附上测试图
AS SDD由于空间不够跑不了

Gerber文件我放最后了,,有需要就拿去玩吧

网友A:
用了mini pci-e上的USB 2.0接口

楼主:
第二部分:升压电源纹波测试
该主控不能工作在3.3V下,所以需要一个升压电路,考虑到成本与体积限制,采用了SGM6603——5.0V款控制器。
主开关频率为1.2MHz,且有扩频谱技术能降低EMI干扰。
这两张图是读卡器工作在满载,满读取的状态下所采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mini pci-e上的USB 2.0接口

不用白不用,,省心省事

楼主:
得益于高开关频率,电感的体积可以做到很小,且纹波控制的还算理想。
电感的型号是LVS404018_4.7uH,空载无操作的情况下,纹波可以控制在8mV以内。
测试条件:示波器限制带宽为20MHz,交流耦合模式

楼主:
器件成本低于10块钱,,,当然,,,前提是量大

网友B:
USB2速度感人,有pcie转sd主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2速度感人,有pcie转sd主控的。。。

主要是为了兼容黑群晖以及低成本

楼主:
满载读取速度还行,,对于引导来说足够了

网友C:
结果是USB2.0,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果是USB2.0,太慢了。。

引导盘,,要求没有那么高

网友D:
可惜j1800主板已经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j1800主板已经卖了

我也想出了换J1900,,升腾的C92系列迷你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出了换J1900,,升腾的C92系列迷你主机

之后换了n3150,现在丢墙角积灰了

楼主:
感觉还行,,,满足设计需要了

网友E:
不错不错
这个紫色的板子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
这个紫色的板子很漂亮

基佬紫,,感谢嘉立创的免费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错,,,,

我觉得也还行,,要是能同时兼容emmc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