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物联卡随身WIFI坏了后的处理办法

楼主(2021-12-24):
首先我这里是买了个那种U盘外形的随身WIFI:

后来使用了一段时间,发现随身WIFI的USB口断了,拆开后发现焊盘都掉了。

没维修价值了,但是我又不想再去重新买,于是就想到了把ESIM拆出来改装成普通SIM卡使用。于是说干就干,在淘宝上买了个ESIM转NANO的转接板,然后装上去,然后用环氧树脂固定。

于是我就可以直接把他插在我自己的华为随身WiFi2 pro里面了。比原唱的单天线随身WIFI必然会好用很多,设备贵多少嘛不是?

上网各种正常,并且这张卡还可以支持到cat6,简直不要太好。

-------------------------------------------------------------
当然不是每一款物联卡设备都是能这样拆esim后外置使用的。主要原因是锁卡。而锁卡的方式一般有2种:
1.远端IMEI和ICCID绑定。
这种是比较常见的,之前的可拆卸物联卡通常就是这个办法。在你的卡第一次开机入网的时候,远端就会记录下登陆设备的IMEI,之后,远端都会验证IMEI和ICCID是不是对应关系,不对应就不允许上网。
这种通常需要看设备的控制后台能不能解绑。我这边的后台是可以的。可能是卡商没想到吧,卡焊在设备里面,觉得一般人没办法拆出来。没想到有人会能把ESIM拆出来改成nanosim插在别的设备上。所以没把后台的解绑功能屏蔽。

我的就是需要点击机卡解绑才能正常有信号的。
2。pin码
这种已知上赞的设备是有用这种方法机卡互锁的。设备定制过,一张SIM卡插进去。如果没开启PIN验证,他就会自动开启SIM卡的pin验证并自动修改一个自己生成的随机pin,并记录下来。后续每次开机设备会自动输入设置的pin。当你把卡插到别的设备,因为你没有PIN,就没办法使用,上网。这种设备使用很麻烦,你如果不小心把自己的卡插进去,也会被启用PIN,然后你如果想换回来只能自己换卡,因为没人知道实际的PIN是多少,且你原来换出来的卡也用不了了,设备自动产生了新的PIN ,旧的卡就不能登陆了。这种貌似几乎。。无解吧。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各个运营商的物联卡是有指定的频带的,且同运营商,不同的卡商还会不一样。卡片注册入网会有个指定的频道,电信一般是B5/B3,物联卡在完成注册入网后会被网络指定到特定频道,如果你的设备不支持对应的频带,就会出现插卡后有信号,但是很快就又没了的情况。此时你需要注意你的设备要支持他的设备的大部分频带,不然可能换了还不能用。
例如我的设备实际生产厂家是信翼,型号是MF782,是支持这些频带的:

LTE FDD:B1/3/5/8
LTE TDD:B38/40/41
WCDMA:B1/5/8 (定制)

而我的华为随行WIFI 2 PRO 支持的就比他多得多了

LTE FDD:B1/B2/B3/B4/B5/B7/B8/B20/B19
LTE TDD:B38/B40/B41(2555-2655MHz)
WCDMA:B1/B2/B4/B5/B6/B8/B19
GSM:B2/B3/B8/B5

所以我的设备可以成功入网。而有部分手机和设备可能会因为不支持特定频道而无法直接使用物联卡。

所以,拆ESIM出来换设备使用,得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可行,不要拆了设备结果还不成功,那就划不来了。

网友A:
物联卡 不敢碰,听说会虚标  跑路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物联卡 不敢碰,听说会虚标  跑路啥的

虚的厉害,实际可用三分之二吧

网友C:
你的mf782是定制的,看电路射频部分有阉割,是没有LTE TDD:B38/40/41这几个频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mf782是定制的,看电路射频部分有阉割,是没有LTE TDD:B38/40/41这几个频段的 ...

看起来好像没有缺件,具体是哪里阉割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的厉害,实际可用三分之二吧

这个我目前每个月就用的到100G,(之前的)设备流量记录和远端流量记录一致,现在换了我自己的设备,我观察一下看虚了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的厉害,实际可用三分之二吧

如果只有2/3也还行,毕竟我这个是1500GB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好像没有缺件,不过可能是软件阉割吧

物理阉割,软件同步做了适配,具体你看下这位坛友分享的未物理阉割的设备图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01&ptid=2869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理阉割,软件同步做了适配,具体你看下这位坛友分享的未物理阉割的设备图片
https://www.mydigit.cn/fo ...

好吧,不过我想好奇一下,阉割的目的是什么?就为了省这几个电容?

额。还有放大器,好几处焊盘我都以为是电容的,结果是放大器的。

网友D:
我是搞了两张物联网卡,SIM卡,电信一张,联通一张,电信的都换了两次卡了,虽然免费,但是实名麻烦,联通的一直没换,后来这公司换卡的时候直接不换电信卡了,搞得手里面都是联通的卡了,流量也是3/2,还行吧,一年半了,没跑路

网友E:
去万能宝搜了一下,还真有这种转接板卖,现在人的想法和能力真厉害
不过这售格也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万能宝搜了一下,还真有这种转接板卖,现在人的想法和能力真厉害
不过这售格也很厉害 ...

是的。。。。价格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搞了两张物联网卡,SIM卡,电信一张,联通一张,电信的都换了两次卡了,虽然免费,但是实名麻烦,联通 ...

联通的我也用过,主要是觉得联通的信号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价格离谱

不知道嘉立创或是捷配有没有这种超薄的PCB或是FPC的羊毛薅,有的话就可以把价格打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嘉立创或是捷配有没有这种超薄的PCB或是FPC的羊毛薅,有的话就可以把价格打下来了 ...

好像是没有的,不过我觉得只要他能做到和一张标准的SIM卡一样厚,就基本可以打下来了,因为ESIM可以焊接在边缘部分不一定要在正中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联通的我也用过,主要是觉得联通的信号不好

没办法,现在这个运营商不搞电信的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办法,现在这个运营商不搞电信的卡了

好吧,本来打算把我用的这个推荐给你,结果刚去看了看,设备涨价到140了,没有入手的必要了。我是29入手的,截止目前没发现流量虚跑。79块钱3000G,1500高速1500低速,其实我每个月就用100多一点,感觉没啥问题,我并不是用流量非常多,只是单纯的,,设备多,共用网络而已,。

网友F:
百来G流量钱多啊用这个,随便淘宝办张正规卡费用少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来G流量钱多啊用这个,随便淘宝办张正规卡费用少一半

我要能发热点的,定向流量对于我等于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能发热点的,定向流量对于我等于没有

谁告诉你定向流量了?你没去了解这一方面罢了。我最便宜的卡3元月租40G流量。钉钉什么的以前的就不用说了,现在能办的19元95G流量,办两张也才38月租。你可能会说:两张正规卡卡换来换去麻烦,不用了还要销户,我宁愿用79月租的物联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