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半的牛货LED驱动电源。看上去是二级供电动。超高耐压

楼主(2021-12-25):
看到里面有封胶,拆解顿时无味,故拆一半。

347V。用在220V上应该一辈子用不坏。
共正4路输出300ma20-50v。

网友A:
220v整流后有312伏。你那只元件只能说刚刚好。

网友:
这款大概是用在浴室等潮湿、多灰的环境中的,否则也不需要封胶。或者,是想垄断,坏了维修困难,或想换也不好选其它人家的。

网友B:
估计真的不会坏,恒注LED灯出来后,就发现,除了电容坏掉的,很少驱动坏的,都是灯珠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真的不会坏,恒注LED灯出来后,就发现,除了电容坏掉的,很少驱动坏的,都是灯珠问题! ...

单位好多就是灯闪,驱动坏了,灯珠倒是因为散热正常,恒流,没有坏。驱动也是这样封胶的,只能整个换,没法换电容。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整流后有312伏。你那只元件只能说刚刚好。

349v工频整流后是多少?

至少多了60%的裕量。肯定不是450v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位好多就是灯闪,驱动坏了,灯珠倒是因为散热正常,恒流,没有坏。驱动也是这样封胶的,只能整个换,没 ...

啥牌子的灯啊,看来LED灯珠品质够硬!

网友D:
PF 0.95,看样子也是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PF 0.95,看样子也是好驱动

终于遇到一个懂行的。

虽然我不玩灯好多年了,遇到好货,还是会惦记一下。

网友:
哪里买的啊这个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整流后有312伏。你那只元件只能说刚刚好。

这个应该是用在380v交流电的上面用的

网友:
用料不错,就是不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349v工频整流后是多少?

至少多了60%的裕量。肯定不是450v耐压。

这个高压电容百分百是450V的,输入有PFC调压的

网友E:
看到这壳的设计及 cUL Listed, 就确定牛货无疑, 还吵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壳的设计及 cUL Listed, 就确定牛货无疑, 还吵啥呢

对头,作为非著名奸商,看东西认证这块还是略懂一二。
不过作为现在环境,这些玩意,废品价格出售,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贵了,我一块钱能工作的玩意你废品居然要1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