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维拉螺丝刀手柄的手感怎么样 有用过的么

楼主(2021-12-25):
维拉螺丝刀手柄的手感怎么样 有用过的么

网友A:
自从用了锂电钻,再也懒得用手拧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用了锂电钻,再也懒得用手拧螺丝刀

看场合,有些不能高速拧,用手拧更有感觉...

网友:
有买这钱随便买一个垃圾电动螺丝刀都用着比这个爽,虽然我有一堆wera 手感也就那样吧 能拧螺丝

网友B:
不如威汉的握感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威汉的握感师傅

威汉哪款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从用了锂电钻,再也懒得用手拧螺丝刀

也要看场合,看到单位来个电工用锂电钻拧空气开关的螺丝就来气,不螺丝拧花了不说,完事后我再用螺丝刀可以再紧上一把。

网友B:
我用的是普通款的威汉螺丝刀,就红色的那一种,不是这种可以换批头的款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要看场合,看到单位来个电工用锂电钻拧空气开关的螺丝就来气,不螺丝拧花了不说,完事后我再用螺丝刀可 ...

那是你们电工不会调节锂电钻扭力,调低点扭力,最后几下用螺丝刀紧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普通款的威汉螺丝刀,就红色的那一种,不是这种可以换批头的款式 ...

普通的有的 听说威汉387的手柄比较舒服

网友:
两种都有,威汉的手感好多了

网友:
自己用棘轮螺丝刀动手换了一次汽车空调滤芯,之后入了电动螺丝刀。

网友:
性价比不高,有晃动量。要一步到位就上200元威汉的,要实用就38元的 坦客 大号包胶的。

网友:
维拉一般般,夹头松,手柄还可以, 不值得,不如威汉387

网友:
有几个感觉还不错啊

网友D:
虽然有ez6225,但更多时候还是使用手动螺丝刀

网友:
手感还可以啊 很好发力 不过这款确实批头晃的狠啊 哈哈哈 我入了这个之后又入了 12件套的螺丝刀 还是很好用的 确实比一般的螺丝刀要好 不打滑

网友:
wera手柄持握感很好, 换批头确实快, 建议上棘轮款, 用着省力, 和pb swiss的棘轮差不多好用, 可以和电批使用互补. 还可以看看套装带帆布袋, 带来带去更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虽然有ez6225,但更多时候还是使用手动螺丝刀

看来6225不是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6225不是很好用。

看工作场景吧,手动适合空间局促的地方,电动适合批量螺丝需要拧的情形。工程安装,显然需要电动工具。小修理,两者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