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数控系统上拆下的 SKYNET开关电源 求输出线端子名称

楼主(2021-12-25):
一个数控系统上拆下的电源,无输出,应该是主电容挂掉了,话不多说,上图
电源型号,三路输出+12V,-12V,+5V

左右各有一块小立板

变压器,个头不小,忘了对比了,尺寸大概是36*30mm

主电容位置,已拆下

拆下的电容

拆下的输出线,求端子名称

网友:
马老板那边 搜  子弹头端子,,个人维修没有必要,线剥开,找根铜丝绕紧即可防止焊接时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