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三星note4测量阳光中的紫外线的实验

楼主(2021-12-25):
工具:三星note4(或其他带紫外线传感器的三星老安卓机)

输入*#0*#打开测试画面

选择传感器测试 拉到最底下

进入测试选择开启传感器

将背面对准阳光即可出结果(不要挡住后置摄像头底下的紫外线传感器(和心率传感器在一个位置))

网友:
三星就喜欢堆一堆有的没的的功能

网友A:
试了一下,note20ultra没有,s5没有,s2没有,k-zoom也没有,s4-zoom坏了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note20ultra没有,s5没有,s2没有,k-zoom也没有,s4-zoom坏了打不开了。。。 ...

新的都没有了 s6edge就没有紫外线传感器 note4有

网友B:
三星note5和note8都没有UV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note5和note8都没有UV传感器

note系列应该只有note4和note edge有紫外线传感器

网友:
ZUK EDGE手机就自带紫外线检测功能。

网友:
这个功能有什么作用?

网友:
高科技。

有个三星,放久了不开机,开机显示logo一次,循环震动一下。

故障出现后,中途正常几个月,现在彻底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