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寸自行车改电动车 改前驱电机 控制器自定义改线路 从新封装改航空插头

楼主(2021-12-25):
自行车改前驱电机  控制器自定义改线路 从新封装改航空插头  喷漆到成品

楼主:
很少发作品   希望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A:
费劲了,这玩意你只能自产自销,没法外销配件紧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劲了,这玩意你只能自产自销,没法外销配件紧俏,

本来也只是自己改的玩的 没打算卖

网友B:
前驱还算比较省心的,因为后轮和变速系统不用改动。而且电池放后座重量也很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驱还算比较省心的,因为后轮和变速系统不用改动。而且电池放后座重量也很平衡。 ...

我的还是后驱18速变速的 ,变速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还是后驱18速变速的 ,变速还是很给力的

现在论坛没人气了,diy成本太高,玩个寂寞。
话说改航空插头除了好看,没优势,麻烦 维修不变不值得。我是扎一下用车内毯皮包一下扎带扎好也看不出接头

网友C:
大行KAC083?这个车改电动有点可惜了,一般会拿0级车或者1级车来改,3级车改装电动的比较少见。

网友D(2022-01-24):
看看我,附近买喜德盛12寸的电动车,铝合金架的260,没有电池,控制器坏,电机坏,网上买,控制器刷把新的一共50,电机120送一个充电器,据电机盖齿轮据了一边齿轮,装上去发现据错了,要换盖,新的盖40一个,换轴承两边电机盖调换,买非标轴承四个25,电池3块钱一个的20700电池容量2500,3并,10串,电池买的便宜3块钱一个,一次性买120个,保护板拆机二手5块钱一个,4个包邮,控制器要改,航模插头,电源的,电机的,15块钱,还有灯光还有喇叭,还有买dc-dc,这就是折腾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附近买喜德盛12寸的电动车,铝合金架的260,没有电池,控制器坏,电机坏,网上买,控制器刷把新的 ...

看来你比我还能折腾!

网友(2022-04-22):
引用 网友C:
大行KAC083?这个车改电动有点可惜了,一般会拿0级车或者1级车来改,3级车改装电动的比较少见。 ...

哈哈 拿小米不当粮食

网友:
多年前改了个捷安特内变速的折叠车,磁圈助力感应垃圾,会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还是后驱18速变速的 ,变速还是很给力的

如果电机中置,能利用变速装置吗?

网友(2022-09-17):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附近买喜德盛12寸的电动车,铝合金架的260,没有电池,控制器坏,电机坏,网上买,控制器刷把新的 ...

电机坏的还要260? 160还差不多。我的喜德盛20寸 全好的只是缺电池 才卖300

网友:
有闲置的折叠车想改电动,发现折腾成本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