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这是什么元件 从开关电源散热片上拆的

楼主(2021-12-25):
从一开关电源上拆的,估计是贴在散热片上控制温度的,常温测量2脚阻值为12.1K,看了四周也没标型号什么的,所以想问问大神这是什么型号的温度探头还是什么元件

网友A:
看脚脚属于温度类的没错了,不知道型号就没法用,废品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脚脚属于温度类的没错了,不知道型号就没法用,废品一个

未必,不同温度测测阻值,再查查表,能知道个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必,不同温度测测阻值,再查查表,能知道个大概。

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因为要查这样那样,才叫楼主丢了,真没必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未必,不同温度测测阻值,再查查表,能知道个大概。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也搭楼了解一下,仁兄知不知道这个温度传感器资料,是12v锂电钻电池上面的,我就没查到型号,不妨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这个一看就是大电流的,普通的难以替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也搭楼了解一下,仁兄知不知道这个温度传感器资料,是12v锂电钻电池上面的,我就没 ...

你这样的看着是普通60度温度开关,常开还是常闭的,要看看电路怎么接的,电流不会超5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的看着是普通60度温度开关,常开还是常闭的,要看看电路怎么接的,电流不会超5a ...

空了我再测一下,感谢回复

网友:
烙铁烫一下看看阻值变化规律

网友:
热敏电阻,只不过加个固定抓,拧螺丝用,不这样的就是一摊白胶粘在散上

网友:
温度传感器,应该是15kΩ的

网友:
扒皮 出来看看  真容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的看着是普通60度温度开关,常开还是常闭的,要看看电路怎么接的,电流不会超5a ...

汇报情况:万用表通断档连好,我用热风枪吹了下,一会就断开了,立马红外温度计测60度最高,立马温度在往下掉,可以判定为60度温控开关

网友:
NTC负温度热敏电阻,现在冬天阻值应该是15K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汇报情况:万用表通断档连好,我用热风枪吹了下,一会就断开了,立马红外温度计测60度最高,立马温度在往 ...

看来是常闭开关,温度达到后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常闭开关,温度达到后断开

对的,是常闭开关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 NTC,10K  你说测量电阻12.2K,测量时,有没有注意气温,如果是20度左右,那基本上是10K.
http://www.thermistors.cn/news/285.html  对照下这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