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00的锂电一般最大容量多少?

楼主(2021-12-25):
最近看充电电池,看到有种14500,也就是5号电池大小的锂电池,感觉就是锂电池加了个DCDC,标的容量有3400mah,感觉不太靠谱,不知道14500大小的锂电池一般最大的容量能做到多少?

网友A:
最大800 ,其它你就当听故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800 ,其它你就当听故事就行了

我也觉得最多也就1000,话说这种电池加了DCDC的话自放电不知道怎么样?会比镍氢更厉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最多也就1000,话说这种电池加了DCDC的话自放电不知道怎么样?会比镍氢更厉害吗? ...

这个你得亲测才行,

网友:
反正买的灯和鼠标里面配的基本都是500MA左右

网友:
800-900是合理的,其他都是扯淡。

网友:
18650最高才3400可能

网友:
最好的是三洋红色 现在还能找到 ……

网友:
我最近也找14500电池  飞利浦电动牙刷电池不行了 要换个   我看说倍量的  850ma  还路  PDD才8.5元

网友:
600-700mah   ZSBD

网友:
我有一节外皮标850,内皮标800

网友:
我最近也在想买这种电池,最近在用电池款冲牙器两节双A的正好一节14500加占位桶。14500很乱标准很奇葩网上很多卖家的参数都不准,一种就像18650一样的工业电池有什么三洋拆机电压和18650一样不知道分不分3.6v3.7v这种电池充满应该是4.2v,还有一种磷酸铁锂3.2v充满电3.7v左右。还有些是国内厂家做的你所说的锂电池加降压出1.5v电压,好像价格还不便宜。个人觉得不划算,用满电4.2v的或是满电3.7v的加占位桶比较划算电压高可以在占位桶上面做文章串二极管降压论坛有人做过,4.2v的充电方案也很多4056充放一体板很便宜

网友:
ETC拆下来的14500电池就是3.2V的,索尼的14500电池才680毫安,3400毫安牛都吹天上去了

网友:
已签买的三洋14500  说的是800

网友:
800-900左右

网友:
买过那种什么电牙刷里边的绿色的5号给DC用,标称800,很少有更大的了,

网友:
闲鱼bfn 800mah测过足容量,或者标750mah三普测的770

网友:
锂电池加了个DCDC
如果是1.5V输出,那就比3.7V的大了

网友B:
楼主仔细看看呢,人家标注的可能是mWh,不是mAh吧。
3400mWh,有点虚标也不算多,基本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仔细看看呢,人家标注的可能是mWh,不是mAh吧。
3400mWh,有点虚标也不算多,基本正常。 ...

确实没看仔细,谢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