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维修网友发来的米沃奇9.0电池包

楼主(2021-12-25):
保护板闪第一颗红灯,拆机检查第三串严重亏电到0.43v,可调电源先给第三串补电到3.2v,刚连上均衡充电器,待充电结束后再放电测试剩余容量,希望保护板不要锁定。

网友:
这平衡充确实不错

网友A:
我请教一下我有组36伏电池四并十串,用充电器充电亮绿灯,拒充!我打开测了下每组电压有九组四伏一组0.24伏!我把这组单独拆下来用4056小板充电也冲不进去!请问这组电池还有救吗?听说能激活什么的我也不懂

网友B:
米沃奇电池会锁吗?刚卖了颗9.0电池 成色很新 到手基本没用过 毕竟抚摸党,最近买了测试仪测试16v截止 只有7Ah了 便宜出了。还新买了颗12Ah电池 一测只有7.5Ah。另外买的12Ah和8Ah包容量的容量都很足。米沃奇二手电池无论新旧 不包容量的大家一定要慎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请教一下我有组36伏电池四并十串,用充电器充电亮绿灯,拒充!我打开测了下每组电压有九组四伏一组0.24伏 ...

单独给这串电池补电试试看,用可调电源,设定3.2v,如果这串电池只有1.5v了,4056也不会启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沃奇电池会锁吗?刚卖了颗9.0电池 成色很新 到手基本没用过 毕竟抚摸党,最近买了测试仪测试16v截止 只有 ...

16v截止太高了,设13.5v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16v截止太高了,设13.5v试试看

米沃奇好像16v机器就启动保护了,反正低于16v一点电池就闪红灯了。不过测容量确实调低些更准些。不过有颗12Ah电池16v截止竟然放出了11.5Ah 感觉有点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请教一下我有组36伏电池四并十串,用充电器充电亮绿灯,拒充!我打开测了下每组电压有九组四伏一组0.24伏 ...

所谓激活就是给个电压强行充电,最好可调电源,可以设置电压和最大电流,没有的话和别的锂电池并连,隔几秒就断开测下电压,等有3V左右就可以用4056充了,充好后静止一天再测电压,如果没有明显掉压就算救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激活就是给个电压强行充电,最好可调电源,可以设置电压和最大电流,没有的话和别的锂电池并连,隔几 ...

原来这样!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米沃奇电池会锁吗?刚卖了颗9.0电池 成色很新 到手基本没用过 毕竟抚摸党,最近买了测试仪测试16v截止 只有 ...

我也有一颗12AH的,那天自己测了一下到14V还有10AH,我们是米沃奇公司拿来给我们测试他们公司产品, 里面15颗21700-40T的,想拆了组高壹的BSL36B18电池组,就是没有找到套件。

网友D:
楼主平衡充是什么牌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颗12AH的,那天自己测了一下到14V还有10AH,我们是米沃奇公司拿来给我们测试他们公司产品, 里面 ...

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平衡充是什么牌子的啊?

m8s平衡充电器

网友:
还没有拆,如果有人有高壹BSL36B18的也可以换,换8或者6AH的都可以

网友:
马家看了一下价格,默默的退出了APP。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请教一下我有组36伏电池四并十串,用充电器充电亮绿灯,拒充!我打开测了下每组电压有九组四伏一组0.24伏 ...

已经报废了,把这组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报废了,把这组换了吧

确实报废了!又没内阻仪,容量测试仪什么的,差不多的电芯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