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谁知道这个CASIO HR-8B计算器扩展成了个什么东西?

楼主(2021-12-25):
这计算器扩张成了个什么东西啦.

这个CASIO HR-8B计算器,自身就带打印功能,仔细看:下部份扩张是国内产家加装的.下部份扩张上的三个处原来是有标签的,可惜不在了,要是在的话就知道是个什么电器了。

网友A:
计算+打印,计算部分卡西欧负责,打印部分爱普生负责。
计算步骤和结果可以打印出来。
类似收银机小票那种。

网友B:
来个打印出来的效果图看看.

网友C:
这活儿干的,点上点热熔胶就会让人以为是国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打印出来的效果图看看.

目前手上没有打印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活儿干的,点上点热熔胶就会让人以为是国山货

仔细看:扩张下半部份是国内产家加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打印,计算部分卡西欧负责,打印部分爱普生负责。
计算步骤和结果可以打印出来。
类似收银机小票那种 ...

CASIO HR-8B计算器,自身就带打印功能
关键是下半部份是什么扩展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扩张下半部份是国内产家加装的。

岛国厂家装的吧。。。国内电池都不是这种。

我个人认为是岛国加消费shui或者免消费shui用的。
然后就有可能是打店铺抬头,联系方式。

还有就有可能是拷贝功能。顾客联打印完再打一份留底

网友:
oki是专门生产打印机的,看那个大芯片,估计扩展部分也与打印有关

网友D:
我知道,三个按键分别是:好评、中评、差评

网友:
观测烟气的环保仪器,主机外观像望远镜,还有一个配套的控制盒,我现在还有一个机头,可以做望远镜使。

网友:
咱们用排除法吧,首先肯定不是魔性成POS机了。

网友:
这部分的后面没照片

网友:
跟手持POS机一样,打印热感应纸

网友:
这扩展牛了,和计算器主控通信,大概率是为了打印更复杂的东西

网友(2022-04-28):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三个按键分别是:好评、中评、差评

三个键:

同意   认同   确认

网友:
里边两个碱性电池,用到最后极大可能漏液,然后腐蚀掉电路板,机器就报废了

网友:
这扩展厉害,比原机还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