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德伟DW989 缺电池的还能值几个钱?

楼主(2021-12-25):
缺电池用我的电源10A的电源启动到高速时会保护,猛料一梅,三档速度和18级力度调节,此外还有打墙和钻铁功能。这种缺电池的还能值几个钱?

网友:
这种有刷的老机器不值钱大概也就一百多?

网友:
全新电池壳带邮费也就十几块钱  塞几节动力锂电池进去就可以用了
得伟的电钻好用 缺点就是太 太重了

网友:
插线用?你需要买个12v  50A的电源。

网友A:
这造型感觉头重脚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造型感觉头重脚轻啊

光着脚丫没穿大头鞋,显得脚小。这造型确实很另类,估计装上电池包后也未必能站得住,重心太靠前了。
不过人家既然这样设计,肯定也是有考虑的,脖子伸得长,在某些较狭小空间使用时有一定优势----电池包不碍事。

网友B:
我有988的,也非常重,但可以立起来站住。

原装的电池盒子只能放进去5个18650,考虑到这个机器空载旋转都需要近10A的电流,需要非常猛的18650才够用。

我单独 diy 了一个 30枚18650 组成的外置电池包给他供电。

提醒一下,这个机器过猛,用起来当心闪了手腕。

网友:
这个机器似乎对电压不敏感,我用 12V 55A 的服务器电源,也可以带动正常使用,力气没有比18V弱多少。

网友:
刚才搜了一下,某宝上面竟然还有这个电池出售,18V2AH的售价136元。

网友:
电池可以买套件自己组装,不过这个是镍电电池的,改锂电要考虑空间问题
机器值个一两百吧,成色还行,可以收藏,应该有人会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988的,也非常重,但可以立起来站住。

原装的电池盒子只能放进去5个18650,考虑到这个机器空载旋转都 ...

还不如7系的无刷机  9系更比不了

网友:
自己造个电池包吧

网友:
看起来猛,不如无刷机,电池的产品,能耗过高,没有什么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