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山寨60w MagSafe苹果电脑电源

楼主(2021-12-25):
想着不好拆呢 用钳子一掰就开了

竟然还有焊渣 焊脚也没剪 很粗躁的做工

输出线只有正负极

确定无疑 山寨的 仍之…看外壳真看不出来

网友A:
这个功率严重虚标了  这么简陋能到60W

网友:
其实这种没配重的掂一下重量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严重虚标了  这么简陋能到60W

这个60W应该可以的。就是次级滤波还有保护会少很多。
正规的有很多过压保护,短路轻微也会保护,过流。
而且次级会有很多料把干扰去掉。